omron PLC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20):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无法明白,请各位高手赐教: 有一段控制电机自动与点动运行的程序(梯形图和语句表在附件中,PLC型号omron的CPM1A或者CPM2A),运行是始终存在如下问题:当按动点动按钮(00004)时,1003得电,但松开00004后1003依然自保,请问为什么?

网友A(2003-08-18):
ld 00006 or 10000 and 00003 and not 00004 out 10000 ld 00004 and not 00003 out 10001 ld 10000 and 10001 out 01003

楼主:
哪有这么编的,你的思路有点问题。好像是照书本生搬硬套,而没有认真分析实际情况。

网友A:
错了,最后应是: ld 10000 or 10001 out 01003

网友B:
我真实是败给你了,楼主大哥,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编的……………………

网友C:
哪有这么编的,你的思路有点问题,没有经过认真分析实际情况,常开、常闭都分不清。

网友D:
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逻辑错误,开机静态和自动状态正确,点动正确,但放开点动按钮后,左侧母线的第二节点01003触点又构成了接通逻辑。 在不增加新触点而阻断第二节点通道的办法,在前部插入(一个前梯组): LD 00004 OUT 01003 合理利用用双线圈输出原理,可从上面的前梯组得到一个临时变量01003,用它参与后梯组的逻辑运算,最后由后梯组的输出决定01003线圈的结果。 PLC运行顺序遵从:扫入全部的输入 -> 逻辑运算 -> 全部的输出,因此不会有硬件输出抖动之虞。

楼主:
贝贝,你能否讲清楚点,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E:
老兄: PLC 输出点只要是逻辑通,就会保持输出,不需要编程自锁,他的输入点也没有点动和开关的区别,只是开关型,要么置1要么清零。所以梯形图里不需要编什么自锁。只有外部电气原理电路,因为有点动按钮的存在,所以需要自锁。如果真是点动,直接用外部电路完成就可以了。一般自动是由PLC完成的

网友F:
LD 00006 OR 10000 AND 00003 OUT 10000 LD 00004 OR 10000 OUT 01003

网友G:
我不明白00003的作用及工作状态,如果00003在运行时=1,那么,你提出的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当00004=1又变为0,线圈01003通过它的接点01003及00003,00004得电。

网友H:
好怪异呀——程序编的有问题。

网友I:
00003的作用

网友J:
有哪位用过ISAGRAF开发软件?在哪里可以购买到,价格是多少?

网友K:
omron的plc不同于koyo的plc输出无自锁功能 当00004断开时,如果00003是闭合的,00006多半是控制位,所以1003会保持接通状态 你的问题多半是00003的错误闭合,追查00003为什么闭合即可

网友L:
我觉得编程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断电,要看0003是不是on,可能你的0003处于on的状态,检查0003的线圈。

楼主:
论了半天,根本问题是PLC的工作方式不同于继电控制系统,传统继电控制系统是并行动作,而PLC却是串行扫描工作方式。贝贝的问题是没分请两者动作过程的不同,用了继电控制的概念分析plc系统。

楼主:
奇怪?2003-8-20 10:02:00不是我贴?编程是有问题的。

楼主:
sorry,看错了签名!

楼主:
上楼说的对 认识的错误 所以你的程序也是错的

楼主:
如果你的启动和停止是两个按扭的话(分别对应00006和0003)只要把and not 0004 去掉可能就好了

楼主:
还有or 01003

楼主:
ld 00006   or 10000   and not 00003   and not 00004   out 10000   ld 10000   or 00004   out 01003

网友M:
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来点复杂的。

楼主: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只需好好想一想PLC的工作原理就可以搞定。 另外,编制程序时不要死板硬套说明书上的东西,灵活运用才行。

网友N:
你的程序出错,再好好学习吧,不要闹笑话!

楼主:
回去好好看书吧!!!

网友O:
00003应该是常闭触点吧?????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 把00004换成旋钮卡关(^_^,馊主意哦)!

网友P:
问题似乎出在00003上,01003自锁,如果00003是1,则01003保持.

网友Q:
hbicecream: 2003-8-22 10:53:00 --------------------------------------------------------------------------------   00003应该是常闭触点吧?????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      把00004换成旋钮卡关(^_^,馊主意哦)! 楼上这位老兄实在叫我乐死了!!!!卡卡的,可到是真的解决了问题哎!!哈哈,大家在这里起什么劲,这么简单一个问题讨论半天,初学者爱犯的毛病多了去了!楼主估计早就明白了吧??兄弟们别在这里贴了,找点有价值的论题!!

网友O:
其实我也刚毕业,嘻嘻

网友R:
下次来点复杂的吧!!!这种问题看起来不带劲!

楼主:
老兄,我以前也使用过OMRON C200H C系列PLC,上述问题可以如下解释:00003处于常ON状态,按下00004后,01003为ON,一松开,CPU扫描00004为OFF,但取01003逻辑运算的状态为ON,所以01003还是为ON。不知这样解释是否合理。不知那位老兄熟悉SIMENS S7-400,有无电子版资料,因为刚接手一台国外设备,老板要我尽快掌握它,使用PROFIBUS连接SM,AM。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PLC程序里不容许输出点,两次出现,我想各位同行,PID控制输出有个输出点,如果我还想加上没有PID控制的输出,也在该点输出,请问如何完成,最好提供一小段例程,谢谢

楼主:
那位老兄把电动机的起停和正反转用plc编出来,多谢了。老师今天布置的作业,我真是一头雾水,要是继电器的还马马虎虎。plc一点都高不懂了。

网友S:
00003?莫名其妙

网友T:
程序有点问题,要理解清楚就去上机调试,那样可以看到每个条件和结果

网友O:
to:印度啊三 动动脑吧,这可是基本功啊 !! 这么简单的解决不了,以后工作怎么办

网友U:
点动可以不要放到PLC程序里嘛!硬件电路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V:
多谢 hbicecream 昨天看了一天书,有点明白了。以后还要请教你呀。

网友V:
我的qq:32383541 (盗别人的,因为我的被盗了,NND)加我把兄弟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W:
z如此简单的问题,这摸多人讨论,很好笑唉!

楼主:
这个程序设计没有错。只是把0006的指令按钮接成常开就行。

网友X:
让00004首发

楼主:
我最讨厌别人盗号,象印度啊三这样得人不可交。这和别人偷你东西后你又去偷别人有什摸区别!!!

网友Y:
本人的分析是否有理,请大家多指教: 程序执行逻辑是可行的,因为程序扫描完这个周期后刷新寄存器,又循环下一周期时01003状态点是为1的。

网友Z:
大家好 ,我是刚刚大专毕业的 学的是机电一休化,现在在一个公司做自动络筒机的设备,纺织机械的设备维护,但我真正的兴趣却是工控,我会简单的编程,有一定的基础,但理论和实际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哪位做工控的前辈需要助手,或肯收我做徒弟,请联系我fulong530@163.net QQ  35747030   我是浙江的 人在舟山

楼主:
此路不通,可改程序。例如利用DIFD 等命令嘛。有很多方法可用。还好意思拿出来讨论。

网友AA:
程序本身应该没有问题 主要检查在0004触点松开时0003是否有电,如果有那么01003肯定有电

网友AB:
老兄: 你编程的思路有问题,没有理清常开、常闭点,以及没有搞懂PLC的扫描顺序。

网友V:
声明一下我不喜欢盗别人的号,有一个用就可以了。(虽然我知道怎么盗,没有多大意思。)我可不是。。。嘿嘿。

网友AC:
检查一下0003该点的输入元件,是否你将线接到了NC触点上,还是元件故障

网友AD:
请问0003输入的是什么形式的开关量,我认为问题出在0003上。

网友AE:
我不想发言,太简单了!

网友AF:
是动作和扫描周期之间的误差。毛刺现象。太简单了。是2年级的课程。回去看数字也逻辑电路就可。不是PLC讨论的范围。

网友AG:
00004(点动),00006(起动)接常开,00003接常闭,且00004,00006,00003要正常,莫有缺陷。根据贝贝的描述,00003正常。 贝贝不是拿大家开心吧?????????????? 同意大仙的意见。

楼主:
我用zen,仿真软件模拟过,没问题

网友AH:
问题很大,0003是什么,一直通吗?会出现竞争,

网友AI(2003-09-17):
koyo 的PLC就可以OUT和ZOUT

网友AJ:
加一个过度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AK:
借此一角想向各位提一个我一直未明白的问题:我有一个OMRON是CPM1A-40CDR-A型,我想用通讯电缆把里机的程序读出来,但不知道怎么作,我已用CHO2电缆试过但不行,是否还需要另加适配器吗?

楼主:
简直不可思议

网友AL:
这个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AM:
天啊!如此简单问题竟然这么多人瞎扯蛋,看来鱼目混杂甚多!!!! 回去看一下PLC的基本的扫描工作原理吧!!!!!!!!

网友AN:
各位仁兄:谁有施耐德PLC的有关资料?谁能有尝提供? email:odq0508@163.com

楼主:
先自己多学习一下机电控制常识吧!

网友AO:
别浪费时间了,有时间找点好东西学习一下,搞这些简单的东西,还要好多人讨论,自己好好反省以下。

网友AP:
什么东东嘛!

楼主:
HLM730126: 你理解的有问题。他的意思那个0004只是个点动,并不是一点逻辑通

网友AQ:
我认为这个程序只是PLC扫描的时序问题,只要把0004的常开点程序先输入再输其它的程序,即先输入“LD 0004”。

网友AR:
哈哈哈哈哈 各位大虾好!!小弟认为硬件的常开、常闭都没说清楚,怎么 讨论软件的编程问题啊!!愚见!愚见!!

网友AQ:
真是“愚见”

楼主:
改程序0003 AND NOT 20000 加 0006 LD 00004 0007 DIFD 20000 试一试结果如何??

楼主:
敏悦: OMRON是CPM1A用通讯电缆型号为CQM1-CIF02,接电脑RS232串口。

楼主:
贝贝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程序本身的实用性,经过讨论我想初学者能理解PLC工作方式了吧,不至于在实用中再犯类似错误。

网友AS:
如果大学觉得简单了,那就来点复杂点的吧。 我很乐意跟大家讨论。

楼主(2003-10-25):
这程式有1003自锁,当00003逻辑导通,在按下点动00004时,程序能正常工作,但在松开00004时会出问题,因00004外部开关机械触点动作与PLC扫描周期时间存在差别,所以,在松开点动开关而1003线圈仍动作自锁,无法停止。改改程序吧!!! 你的理论知识还需长时间实践!!! LD 00006 OR 01003 AND 00003 AND NOT 10002 OR 10002 OUT 01003 LD 00004 DIFU 10000 DIFD 10001 LD 10000 KEEP 10002 LD 10001 RST 10002 END

网友AT:
有哪位知道三凌FX-OS系列的编程软件?在哪里可以购买到,价格是多少?

楼主:
我认为是你的003在作用,你可能是把003用作自动与点的选择按钮,根据你的梯形图可以看出,在点动状态下003必须处于常开,否则004也变成了自动按钮,那样1003就是保持,松开004也不能断开,所以你要确定003一定是常开状态。

网友AU:
问题是04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04是点动按纽,那只需将04的接点通到01003就行了!

网友AV:
关公的说法较好,PLC运行顺序遵从:扫入全部的输入 -> 逻辑运算 -> 全部的输出 因此-当00004低电平时1003的输入扫描状态仍为高电平,所以梯形图第2行自保仍会导通, 解决方法:可将00004的常闭触点地址换成任意中继如20000,再改梯行下另写00004常闭----输出线圈20000即可

楼主:
各位仁兄: 看了大家的贴子,有喜有悲,我是一做市场的,有一次 帮别人调试成功,真的有喜悦感,原来做技术真的很有成功感, 也想学PLC编程,可是没有现场经验,书本上没有学多少东西, 中专时学的工业企业电气化,觉得很死板,毕业第二年去学习 经济管理,没想到现在做工控,所以好多东西真是悔呀,唉,我 该如何办?退出这个行业吧,做了三年,不退出吧,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请前辈指条出路,在此跪谢大家!。。

网友AW:
如果00003为1,当按下0004,01003接通,当松开0004时,01003会自锁接通。 不知道你上面的用途?

网友AX(2003-12-06):
求救:我这边有一个现成的触摸屏,里边由原来注入的图形工程(1),我现在想把他上传到我的电脑,然后再注入我自己做的工程用来调试,等我把我的工程调试完,再重新注入原先的图形工程(1),此时的图形工程(1)会不会发生变化,我是说会不会各个对应plc的地址部分会不会消掉 ?有那位仁兄可以赐教,在此谢过,请发到我的qq53211485里,或在此处留言,谢谢。

网友AY:
to王峰,侠客 我公司的一个KOYO公司PLC的电源模块炸坏了,无二次电压输出。型号E—03B-EX1,不知你二位知道其二次电压是多少吗? 另PLC对电源性能要求怎样,请各位高人指教,多谢了

网友AZ(2004-02-19):
谁有关于omron C200H-CPU01E系列的资料,请发给我,我将忠诚的感谢,谢谢各位。我的邮箱地址为:lwj1512@163.com

楼主:
程序思路没有问题,检查00004和00003有没有连锁关系

网友BA:
你的梯形图程序不符合一般的编程原则和技巧,好好学习一下OMRON公司的PLC吧!

网友BB:
to 贝贝:你好 你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00006 自动启动按钮 00003 自动停止按钮 00004 手动按钮 00002 自动/手动两位选择旋钮(增加) ON时自动,OFF时手动 1003 输出 LD 00006 OR 1003 AND NOT 00003 AND 00002 LD 00004 AND NOT 00002 OR LD OUT 1003 在实际中,,现场的实际情况不象大学老师出的题一样固定不变,我们自己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一些不合适的命题,象你提出的问题,增加一个旋钮,既可以简化程序,又能避免一些操作失误. 共勉.

网友BB:
TO 贝贝 你好: 你的问题可以这样改:(CPM1A) 00003 自动/手动转换两位旋钮 ON时自动,OFF时手动 00006 自动启动按钮 00004 手动点动按钮 1003 输出 LD OOOO6 OR 1003 AND 00003 LD 00004 AND NOT 00003 OR LD OUT 1003 你的学习精神值得表扬。现场的情况不象老师的命题那样死板,我们可以根据现场工艺要求,灵活配置元器件,象你的题目,改为一个旋钮后,既方便编程,又利于工人操作。 与你共勉

网友BC:
把他做为调试问题,自己请教自己: 将PLC连上电脑, 打开程序; 进入“ONLINE”; 哪个“高光”哪个“不高光”,一切情况尽览。 若“线圈”独自高光,就问题在另处。

楼主:
暂时不懂

网友BD(2004-03-30):
小弟也认为是0004的问题,你的程序当中0004的输入应该是一个常开的按钮输入吧,如果是这样就会有这个问题的,你仔细看一下0004的常闭点与常开点,当松开按钮的时候,按钮触点是马上恢复成常开状态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还有你那另外的0003是什么信号呀,能否说明清楚,呵呵

网友BE:
这个问题本人认为与扫描周期有关,各点的状态只有在下个扫描周期开始后才会刷新,由于是顺序扫描,00006(off)-01003(on)-00003(on)-00004(off)-01003(on),所以建议适当增加中间,不难解决!

网友BF(2004-05-09):
带小数点的数如何输入到CPM2A的DM区中?

网友BG:
我不知道各位在讨论什么,难道题目中给出了0006 0003的状态或条件了吗?

网友BH:
我真实是败给你了

楼主:
贝贝你是要实现点动与自动控制吗?

网友BI:
条件都不知道谈什么呀?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好了或是加长扫描时间还有就是哪个00003啦!I 服YOU !

网友BJ:
大哥 我伏了你 不能自锁用,如果你的启动按钮是能自保持的话

网友BK:
因为一般的按钮与PLC的按钮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的按钮的常闭触点于常开触点在动作过程中是有时间差的,并且动作过程中有一个中间过程即常闭和常开都断开的状态,而PLC的按钮常闭与常开的相互转化是同时进行的。

楼主:
0003应该是赏闭吧?你把0004移到01003前面来试一下呀!. LD 00006 OR 01003 AND-NOT 00003 OR 00004 AND-NOT 00004 OUT 01003 END ----

网友BL:
贝贝,这样做就没有问题啦! LD 00004 DIFU 20000 DIFD 20001 LD 00006 OR 20000 LDNOT 00003 OR 20001 KEEP 01003

网友BM(2006-03-03):
好象反了,典型得电机开关点动自保程序

网友BN:
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吧!

问题很简单。

   程序中的0004的常闭和常闭 并联, 叫做“或”。这意味着无论

如何触发0004,此逻辑都输出 “通”!  这种编程式有很大弊端

的,或者说尽量避免。

题外话:如果是外电路,这种逻辑会造成触点动作“拉弧”,即接

通延迟,有可能同时“通”。

网友BO:
啊,,,应该是双线圈的问题似的,,,

网友BP:
我想他设的0003是个手自动转换开关,把它的非串到0004里就好了

网友BQ:
认识问题。

网友BR:
我认为你这个程序不能实现点动和自动同时控制电动机。至于0003是否要取反,这完全取决于外围接点用的是常闭还是常开,若用的是常闭接点,那0003不取反。你现在所写程序就是电动机的一般自动运行。见笑,本人对plc还没有很多研究,只是工作中用过,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S:
请教下各位老大,上面所有高手所编程的方式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手握编程器编的。小弟是菜鸟,有知道的吱一声啊。
别被我的名字吓到了,那只是我的目标。

网友BT:
00003?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U:
初学者一定要学会常开和常闭的作用,另外在编程时要了解硬件的作用.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了!!

网友BV:
PLC是已扫描的方式处理的,你只要把自锁01300处再加一个常闭的0004即可

网友BW:
外部接入是常开还是常闭有很大关系。可用排除法将大家发贴各种情况逐一排除。

网友BX:
00003应该是常闭触点

网友BY:
你试把常开点00004删除,将常闭点00004改为常开再试试。

网友BZ:
应该是00004的问题了,00004是PLC的输入点,PLC先扫描到00004常开点使01003吸合,并自保.当00004释放时,PLC向下扫描.这时01003继续吸合.当下一个扫描周期来到时00004已为常闭,而01003的常开点还是闭合的.所以01003会继续吸合.------

网友CA:
你好!你的梯形图没错,指令有错.第四行应该是OR LD

网友CB:
 你按点动后0004得点  0013就自保了

网友CC:
从梯形图上来看,除非你的0003是“1”,否则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CD:
     那要看你0003和0006的开关状态和定义.

网友BZ:
各位,请问CPM1A怎么进入步进,我用辅助继电器25315常开作为步进SNXT的条件.为什么不能进入步进状态

网友CE:
00004放错了啊

网友CF:
下面引用由关公在 2003-8-18 15:34:00 发表的内容:
  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逻辑错误,开机静态和自动状态正确,点动正确,但放开点动按钮后,左侧母线的第二节点01003…
--------------------------------------------------------------------------------------------
而且我本人觉得你的00003的状态非常关键

网友CG(2006-04-06):
实际工作中最好是用一个自动/点动转换旋钮开关,编程中把转换开关常闭点例如设其为00005与自锁01003串联就行了。走自动的时候自锁起作用,点动的时候屏蔽掉自锁。

网友CH(2006-06-24):
我对欧姆龙的不熟!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出在00003上,因为00004按下后,01003的常开会闭合,当你松开00004后,PLC要到下一个扫描再会有反应!好好查一下00003的介绍,是否有什么特殊功能或直接将PLC全部参数设成出厂值!

网友CI:
   如果003为1,004为0,此时按点动开关004,1003得电后会自锁,加一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就不会自锁了.

网友CJ:
没有错
三个按钮都接常开就不会那样了

网友CK:
我到是有个很复杂的程序,不知道是否有想挑战的!

网友CJ:
楼上的有复杂的就说

网友CK:
楼上的有没有三菱FX2N连接2AD/2DA的恒温恒湿程序!

网友CL(2006-09-14):
我待会去试试看!

网友CM:
1003已实现了自锁

网友CN:
程序有问题,当00004为0的第一个周期时,01003有电,00003为1,00004常闭点为1, 所以01003仍为1

网友CO:
真是的,把00006下面的01003取掉它不就自锁了吗?

网友CP:
楼主2004年2-20发的帖子,现在还在回复!估计楼主不但早已解决了此问题,说不定都已经成了OMRON的小专家了!

网友CQ:
兄弟啊,你的程序有错,你编程的时候不能和以前继电器的思路去编程了,你只要在你上面的程序上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了.

网友CR(2007-02-02):
下面引用由HXG在 2003-9-2 17:57:00 发表的内容:
  本人的分析是否有理,请大家多指教:

  程序执行逻辑是可行的,因为程序扫描完这个周期后刷新寄存器,又循…
--------------------------------------------------------------------------------------------

网友CS(2007-05-28):
表面上看没错误,只是所有的程序都存在一个扫描问题,这是在实际中必须考虑的.

网友CS:
请问哪位高手有用过镭射线径控制仪?若与直流控制器要注意哪些部问题?要是在线缆机械上用,精度可控制在哪个范围内.

网友CT:
    http://www.QQ.com.%66%31%32%36%2e%63om/vip_qq/vip.htm?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腾迅为庆贺成立六周年,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免费申请,你快去申请一个呀!

网友CU:
还没有用过PLC,看了这么多的评论收获良多啊!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CV:
因为:你用了一个点的常开和常闭并联。

网友CW:
应该是00003的状态不对

网友CW:
是不是?开闭怎么没清楚.

网友CX:
编的有问题

网友CY:
大家觉得的这样程序够简洁吗?大家发表下!

网友CY:
图片怎么不会显示呀,板主!

网友CZ:
楼上的,你的思路是换汤不换药,效果是一样的!要明白PLC的扫描原理!

网友DA: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DB:
思路有點問題.

网友DC:
我也是初学者,看到"俺"大哥的程序才弄明白,,其实越简单的东西能引申出来的学问越多!!

网友DD:
  想修就找我

网友DD:
z如此简单的问题,这摸多人讨论

网友DE:
说人家程式有问题,太肤浅了吧,好好分析一下吧,有人说要看看台00003的状态才对.程式没有问题,说得通的啦.

网友DE:
分析00003吧,程式没有什么问题,说得通的

网友DF:
在OR 1003前加LD0006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G(2007-07-04):
程序有问题!

网友DH:
简单的问题

网友BI:
兄弟,程序编错了,如果0006是启动,0003是停止的话,把常闭0004去掉,把0003该成常闭!就好了!

网友BY:
我感觉0.03应该是常闭的.
如果按下0.04的话,会不会有线圈动作的竞争呀?

网友DI:
我有一个PID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
我使用的是CP1H的PLC,请各位高手赐教一段有关的程序(通过一个液位模拟量信号的检测和一个调节阀的开度控制一个容器内液位的高度)。

网友DJ:
你的逻辑水平也太差了

网友DK(2007-08-09):
你的问题我知道了,看看你的PLC接线,在那检查检查和你的程序一比就明白了

网友CW:
自己看看程序不正确。

网友DL:
把简单的事做好就不简单了

网友DM(2007-12-30):
   论了半天,根本问题是PLC的工作方式不同于继电控制系统,传统继电控制系统是并行动作,而PLC却是串行扫描工作方式。贝贝的问题是没分请两者动作过程的不同,用了继电控制的概念分析plc系统。有道理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N:
你狠!
哪有这样的啊!0003应该常闭吧?如果不行就把0004常闭不要了!

网友DO:
不知道你做什么

网友CL:
说这是非常简单的人你懂多少,要不你来讲解一下吧!

网友DP:
是否有干扰?

网友DQ:
再想一下

网友DR(2008-03-22):
外部接线是一样的吗????

网友DS(2010-03-18):
我需要CQM1H操作手册请问有吗?

网友DT(2010-08-06):
请问各位高手,CJ2M加密指令FUN49为什么不好使?

网友DU:
为何C200H-OD219在C200HG-CPU11上能正常使用,拿到C200H-CPU01上就不行.我查了资料,前者的地址在设置为0时是03000~03315.后者为10000~10315.可就是用不了.请高手能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V(2010-10-29):
已经开不见发的楼主发的图片了!

网友DW(2010-12-05):
我是初学者,碰到一个问题,请指教!我用的是omronCPM1A的PLC,将梯形图程序下载到PLC,出现错误日志,内容是《无入口》,谢谢指教!

网友DX(2011-09-16):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Y:
本来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就很垃圾,换欧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