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传动系统中限流电路部分

楼主(2004-02-20):
各位好,我们在做运动控制实验平台,变频器的主电路采用交直交电压型逆变器电路,请问直流部分限流环节有什么好的方案(以前用限流电阻和开关并联),现在有的用晶闸管代替开关,不知具体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晶闸管是半控型,我们一般都采用全控型功率器件。

楼主:
请问“全控型功率器件”指的是整流部分吗?我们是做实验用的,好象和我们类似的装置一般都用三相不可控整流桥。

网友A:
为什么限流?电压源的逆变回路限压的多;限流就用逆变器本身的电流环不行吗?你的负载会再生能量吗?

楼主:
可能有些误解,我引用书上的一段话说明我的意思: 变频器在接入电源之前滤波电容上的直流电压UD=0, 因此当变频器刚接入电源的瞬间将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电流经整流桥流向滤波电容,使整流桥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坏,限流电阻RL 就是为了削弱该冲击电流而串接在整流桥和滤波电容之间的,但限流电阻RL 如长期接在电路内会影响直流电压UD 和变频器输出电压的大小。所以当UD 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令短路开关SL 接通,把RL 切出电路,SL 大多由晶闸管构成,在容量较小的变频器中也常由继电器的触点构成。

网友A:
明白了!我们的变频器更简单:用接触器和电阻串联,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额定的85%时断开充电接触器同时让主接触器吸合;使用此种充电回路的变频器最大容量是500V/500A。 电阻的选择专业书上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