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阀选型错误

楼主(2004-02-20):
我厂搞了一个蒸汽压力控制系统,可是试生产时发现电动调节阀的流量特性被系统供应商选错了 可是钱已经付了,请问怎么解决??有什么补救方法?原来该用等百分比阀现在被用成线性阀 怎么办??合同里没注明,我们应该怎么办??钱已经要不回来了,有什么方法补救??现在系统里阀的特性畸变为快开了

网友A(2003-12-02):
您是被选大还是被选小了,说出来我有办法帮您想!

网友B:
能否和我公司联系说说你的具体的问题!!!!看看我公司能否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电话:13327817785   邮箱:catmouser@sohu.com

网友C:
您好,我是武汉锅炉集团阀门有限公司,您所提出的现象不是线性的问题,阀门的特性好像选择不对,不然不会快开。您的阀门是什么结构形式的,我不清楚,应能通过更换阀内部件来达到您的要求,费用肯定比新的阀门便宜。 需要帮助请致电:027-62320678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能否和我公司联系说说你的具体的问题!!!!看看我公司能否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电话:024-88513822

网友E:
用智能定位器即可解决

网友F:
同意,用定位器可能可以纠正特性曲线,不一定要动阀

网友G:
用定位器是可以改变特性曲线但那也要看是什么阀门了,人家好象是电动阀门,请问能要什么样的定位器呢?有用在电动头上的定位器吗?

网友G(2004-01-01):
如果你要求高精度的调节特性,必须更换阀芯,换定位器没用的

网友H:
非常简单,更换阀芯即可。不过有没有哪个公司愿意换呢?

网友I:
一般来说若真是选错了,只有更换阀芯了,若厂家不免费更换那就自己换把,若你们想省钱,可以把阀芯拆下来,大致测一下,画个图,告诉我目前的Cv值,开度等等,我给你设计一个等百分比的,另告诉你加工工艺,如何,。。。。申明,完全免费

网友J:
电动阀必须更换阀芯告诉我阀座直径及除型面外阀芯其他尺寸和阀的行程以及工况参数我免费设计一新阀芯

网友K:
你的问题主要并不是阀门特性问题。线性阀用于控制压力并不比等百分比差太多。但由于你控制的是蒸汽压力,通常应使用气动阀配定位器。使用电动阀容易造持阀门起动控制波动大,开关频,很快就造成阀芯阀座的冲蚀,从而造成控制问题。

网友L:
重买啊 哪家供应商?以后小心

网友M(2004-02-02):
这家供应商真够呛

网友N:
调节阀的选型计算非常重要,这需要用户和供应商进行充分的探讨,千万记住不要和那些不懂技术的商家打交道,不然就会发生你的那种情况。你的问题也只有换阀芯了,现在处理好了吗?

网友O:
你把你所买的阀门参数和你使用的工况传真至:0571-63435338王工收 我帮你想办法!(帮你更换阀芯)!

网友N: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
如是PLC控制,可从程序中补偿

网友Q(2005-05-25):
有点麻烦,建议换阀芯

网友R:
同意更换阀内件,是刚买的应该找厂商出面解决,一般会答应的,你联系离你最近的服务中心来解决,否则先换一个等百分比特性的定位器更换,然后让厂商来服务. FROM KOSO 一流的品质 一流的服务

网友S:
现在的技术,什么问题都豪杰觉的,可以换阀芯,也可以改定位器,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