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缆电容的防治11

楼主(2004-02-20):
请教一个问题: 假设我有若干个信号均布在8公里的LINE上 用一根电缆将他们的常闭信号串联起来 用于控制。这样,对于长电缆的电容效应 应该作何考虑,特别是系统的安全和稳定性。 有电厂和钢铁厂维护经验的朋友,如果愿意帮忙请和我联系。 QQ:27771764

楼主:
我最初的想法是在终端设置阻容吸收,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开关信号不容易受干扰!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如果怕干扰可在终端另加一个继电器隔离!

楼主:
电缆的分布电容其实是不能忽视的

网友A:
看你用于哪里!

楼主:
问题在于将1000个常闭信号串联在一根电缆上 这根电缆要拖8公里

网友B(2004-07-31):
建议您可以采用CAN BUS方式,末端并联一个120欧姆的匹配电阻,并使用我公司CAN专用电缆可确保无悠!

网友C:
如果开关速率不是很高的话,应该很容易对付,隔离或吸收都可以解决

网友D:
电缆上的压降将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是控制信号电缆。建议采用总线模式解决。或者采用高电压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考虑恒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