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求助:CAN总线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4-02-20):
本厂测控系统由7台仪表及一台电脑组成,电脑与仪表之间用RS232方式通讯(50米距离).其中2台仪表每隔8毫秒发送16字节的数据包到电脑,另外5台每隔30毫秒发送10字节的数据包到电脑.经常通讯不上.请问,本系统能否改用CAN总线设备,达到通讯可靠而且实时性要好.

网友(2003-08-20):
请问采用什么器件?怎么做法?

网友A:
首先电脑里需要买一块CAN总线卡,非智能卡不到2000块(记不清了1600左右,研华的),其次7台仪表需要加装一块自行设计的转接卡或重新设计该仪表,这样算下来也是个大项目,改造费用不低于5万元(包含开发费用)。

网友:
从你的指标看用CAN是完全可以的,具体怎么做请参阅CAN相关资料,有问题继续讨论

网友B:
你能保证RS232每隔8ms/30ms发送数据包?如果确定的话,那可以自做一块外挂RS232转CAN的电路模块。上位机采用研华的PCL841(我那时买是1700,最近有优惠活动,应该少点),采集数据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价格方面也应该可以忍受。

网友C:
我干过这方面类似的活,应该没问题。 7张卡+一台PC+激光打印机+自动记录数据库[含报表软件], 总费用约3万.若需原代码另+5000元。 收到任务书后1个月可交货。 我使用z893总线emdos操作系统,PC_COM1口收集数据。 平台为WIN98ME,波特率115.2Kbps,P4主板。 我信箱为:z893_em@163.net

网友(2004-02-20):
是不是你的串口卡响应数据的时间太慢,查一下你软件对串口数据处理线程的时间,最好把方案说的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