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实现动态按钮?

楼主(2004-02-20):
能否实现动态按钮?就是把鼠标移动到按钮或其他动画单元上,按钮高亮、或加框、或下凹、或移动少许?我见过组态王的一个系统,可以实现加框的。

网友A:
暂时实现不了,不过以后的版本会改进的!:)

网友B:
答案是肯定的。右击按钮的事件,在mousemove中编辑,!setwindow 打开个新的窗口,其大小形状即变化效果。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呵呵。是很麻烦,在不行,你就编个动画 控件吧,总能实现的。

网友C:
在网上找个GIF控件. 把效果作在GIF里........

网友D:
我没有看错吧!/? 这个功能能实现啊!就是在运行环境下的时候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他会按钮高亮、或加框、或下凹、或移动少许吧.三维力控的软件有这个功能!

网友E:
报告我知道! 在mcgs里只要拖个按钮出来,在属性里面选轻触按钮即可.简单吧! 你们真的看帮助了吗? ----------------------------一个mcgs培训班学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