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范围

楼主(2004-02-20):
请教大侠们PID参数调节的问题? 小生最近在作点智能PID的算法,需要知道一般的PID参数范围,和控制对象的传函!但苦于经验不足,烦请各位大侠们指点一二: 1。有没有一般的PID范围?我觉得这应该与控制对象有关,但针对不同的对象,其大概的范围又是怎么样的呢?就以电阻加热炉为例吧,有没有哪位大侠在这方面有些经验的,小生五体服拜以求教!! 2。大家都知道传函这东东在目前还没有什什么好办法得到,我也为这事一筹莫展,有那位大侠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请指教一二!!

网友A:
请看我那片专家智能控制论文

网友B:
我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我也想知道,请问黑马王子,你能把你的那篇论文网址告诉我吗。

网友C(2004-07-27):
偶也不熟,这是抄的: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网友D:
楼上的说得很确切,能解决大多数问题

网友E:
前些年我正好调了一个关于电阻加热的自动系统。可以适当增加微分作用。具体参数还要看情况。我的理解:调试人员不可能不看调节曲线(或者调节过程),就可以完美地给出调节参数的。 我的qq:20546074. 我们可以共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