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4-02-20):
我用的是WIN2000 SERVER,怎样把INTOUCH中的数据存到服务器中,要用时,又怎样取出? 各位大侠,我是不是思路错了? 请指教!!!

网友A:
思路没有乱啊 很正常啊 利用INTOUCH的那些SQL函数和数据库绑定表,在脚本下小就可以连接到他所支持的数据库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很方便的读取和写入或是刷新数据库数据,当然你的首先有数据库存在你的机器上,比如ACCESS数据库就可以或是可以安装SQL SERVER数据库 具体的使用你还的参看INTOUCH的在线帮助中的INTOUCH REFERENCE手册 不懂再留言了 睡眠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