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设计数据采集卡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4-02-20):
请教:既然差分输入的抗干扰性好一些,为什么还要用单端输入?如果将单端输入转换成差分的会不会好一些。设计高速高精度的数据采集卡时在电路设计上比一般的采集卡需要哪些特别的考虑?设计中仪表放大器是否很重要?有人说高速的数据采集卡设计主要难点在于PCB的布线,这是否意味着电路的设计就不重要了。

网友:
差分数入当然比单端输入要好得多,但是也不能替代。在现场有好多传感器和采集卡距离较远,如果用差分的方式成本就会大大的提高不是很现实的。 PCB布线是这样的,在精密的测量当中,触发信号是保持同步得很重要条件。如果要同时触发,那就要保证触发总线等长。所以说布线很重要。

楼主:
谢谢。 那么在请问一下,一般在模数转换器前的要做哪些信号处理(对于几兆采样速率,14位以上分辨率的数据采集系统)?能推荐一款合适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吗?

网友A(2004-03-23):
听说差分接法时,在低端接上一个电阻,会有稳定信号的作用。请问这是什么道理?那么这个电阻应该多大才合适啊? 谢谢

网友B:
阻值的大小没有硬性的规定,我记得看到过的指标是10K~100K,不过实际连接过程中曾经用过100欧和250欧的电阻,也没有问题。

网友C(2004-04-24):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3,所附的光盘里有个ActiveDAQ,还有一个GniDAQ,我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我要做温度采集的设计,可我不清楚这两个东西有什么用,请问这两个东西能采集数据吗?能不能出曲线? 还有就是有了板卡以后,采集程序是不是要自己来编的? 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D:
请教用SIEMENS-FM350-1接收增量编码器信号的使用方法(CPU31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