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工控机现场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4-02-20):
各位大虾,在下被一个工控机现场应用的问题困扰了很久,一直没有妥善解决。还望诸位大虾能够帮在下分析分析,出出主意。 我目前在一家钢厂的加热炉车间现场做一项目,现场的工控机(带UPS,山特C3KVAS)有时会突然黑屏,具体表现为显示器电源指示灯由绿变黄,主机电源风扇停止,主机前面板“POWER”灯和“KB-LK”灯一直闪烁,感觉象是主板掉了电(不知此判断是否正确?)。此时按前面板的起动按钮,系统不能马上重启,须等候4、5分钟才行。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没有什么规律,有时好几天出现一次,有时在短时间内频繁出现,在夜间出现的时候较多。 起初怀疑工控机的质量有问题,更换了不同品牌的机器以后仍然出现同一种现象。哪位大虾能给在下指点一下迷津?谢了!!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17340

网友B:
猜测是现场的电源拉偏太厉害, UPS可能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先监视一下电源看看吧。

楼主:
请教国安:如果真是现场电压的问题,我该如何解决?加稳压器吗?如果是的话,多高性能的稳压器才够用?谢谢!

网友C:
现场电源你用示波器测试以下,会发现有尖峰干扰 ,开关电源 最怕的

楼主:
请教LTBPEB:如果有尖峰干扰,如何才能抑制?谢谢!

网友C:
一般的稳压电源很难过滤掉这种瞬间尖峰,一般是在有大的整流电路工作时产生

楼主:
to LTBPEB:老天!照你的说法,我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吗?你说一般的稳压电源很难过滤掉这种瞬间尖峰,那什么样的可以呢?还请多多赐教。

楼主:
to LTBPEB: 另外,你说“一般是在有大的整流电路工作时产生”,指的是产生尖峰干扰的电路吗?

楼主:
to LTBPEB: 加隔离变压器行吗?

网友B:
对不起,这两天一直没注意这个帖子。 监控一下电源,如果是瞬间的跳变的话,加隔离变压器应该有效果。

楼主:
在下又有一问题要请教: 我有个朋友在另一现场使用工控机时,发现只要非正常停机,比如突然断电再上电,机器便不能马上重启,须等待几分钟才行。而我在办公室里试了一下机器可马上重启。请问这种情况是与电源有关,还是与主板有关?能解释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C:
to小傻: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在石油钻井的现场,当时用一台单独的生活用发电机给工控机供电,没问题, 如果换成和大直流电机一起供电的发电机时就会出现问题,后来检测电压,发现有很多的尖峰干扰,分析是由于整流电路产生的,加隔离变压器我认为可以滤掉尖峰干扰,但我没有试过,因为一般的信号隔离模块用变压器隔离可以滤掉高频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