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如何做开关的图形显示?

楼主(2004-02-20):
请教各位高手:我们导师要求一个前面板上的实时开关符号显示,如同电路图中的开关符号一样,小弟请教如何显示?谢谢

网友A:
我对labview不是很熟, 它的按钮可不可以自己加位图文件上去的? 或者你就用一个图形显示的VI (sorry,我不确定有没有), 跟据你的数据来改修改图形显示。 呵呵,LV高手不要笑我,我看这个问题几天没人回,就随便扔块砖, 希望可以引出玉来。 ;-)

楼主:
多谢国安的回复,谢谢!!!我也试着做了图形文件贴上去,但由于图形文件的底色和前面板的底色不同,看上去像贴了块布丁,很不美观。不知LV是否自带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