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三菱PLC

楼主(2004-02-20):
求教组态王与三菱PLC通迅问题

网友A:
什么问题呢?总的说说吧

网友B(2009-02-11):
我的FX2n、组态王6.53、和一台以上电脑以及带232通讯的仪器怎样做才能建立它们之间的通讯?谢谢!!!

网友C:
直接做就可以通讯啊,选用三菱的SC-09通讯线直接接至电脑COM口,在组态王软件中选择好COM口和PLC型号后,组态王软件中的变量直接选取PLC的内容M、D等等元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