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02-20):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我厂原有一台富士变频器输出接两台30KW风机,有一个4-20MA电流做模拟输入,两个按钮组成三线制控制变频器起停,现改为两台VACON的变频器要求要同步控制。请问可不可以用一个模拟输入4-20MA电流来控制,还有就是可不可以用一对起停按钮来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如果可以,该这样连接,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控制方法。请指教

网友A:
VACON的很贵哦对于启动停止很简单,但对于频率信号而言,就不知道你要求的同步精度了

楼主:
同步精度要求不高。重要有一个4-20MA电流同时控制两个变频器一起变频调速就行

网友B:
vacon主从控制应用宏

网友C:
可以将两个变频器频率给定端子串联起来,用一个电流信号控制。 若给定信号带载能力不够,可以考虑用一进二出的隔离模块。

网友D:
可以,4-20mA电流控制的好处是不存在信号衰减问题!把两个接口串联起来,但+、-端不要接错!估计你的同步要求不是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