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输模块应用

楼主(2004-02-20):
请问覃强先生:   CC-LINK红外传输模块AJ65BT-RPI-10A+AJ65BT-RPI-65B能否应用在移动物体的场合,移动速度为0~140米/分钟可调。   若不行,如何解决?

网友A:
红外传输模块好像一般都是用在移动物体的场合,要求AJ65BT-RPI-10A和AJ65BT-RPI-10B的之间的距离在100米以内,对于移动速度倒是没有要求,估计0-140米/分钟的速度相对于光的传播速度都是差不多的。100米的话,用140米/分钟只能移动40多秒了!

楼主:
能确认可用否?

网友B:
omron有没有 红外收发装置,或单纯的检测装置。 请问各位,谢谢。

网友A:
只要距离在100米以内,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