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上电就走

楼主(2004-02-20):
安川伺服刚电机一上电,电机有嗡嗡声,同时电机缓慢转动,大约一分钟后,转速加快,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serve on给了吗,你仔细看看你做的线再。外面接什么了吗

网友B:
脉冲频率控制转速的吗? 输入脉冲方式的设定是否正确 也可能有来自外部的干扰

网友C:
这个是电机的一个启动过程,也许是机电时间常数比较大,但是一般不会有1分钟,启动时间是以毫秒或秒为单位记的。

网友D:
我都不用安了。烦

网友E:
系统默认的是速度模式,参数里修改成脉冲+方向模式即可

网友F:
伺服没有ON怎么会动,你肯定是速度控制,要么是零飘或干扰,肯定有模拟信号进来,不信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

楼主:
已经把模拟电压输入口短接,电机还是走

网友F:
那就是零飘了

网友G:
调驱动器

网友H(2004-04-22):
上面好烂对的不多啊说点有用的

网友I:
有干扰,可以设置参数抵消掉

网友J:
我用过三菱的司服系统,非常稳定,从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K:
博文是高手,其他人不懂

楼主:
好久没看这个了。后来把驱动和位控模块分开,电机还是走,把servo ON 信号两端短接,居然还走,怒了,换松下的了。

网友A:
这算什么问题啊,哈哈,去修啊

网友L:
我的问题与楼主一样,但我的控制器是omron r88dup04v,200v 100w,同时控制器上显示A70,烦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L:
问题与楼主一样,但我的控制器是omron r88d-up04v,200v 100w,同时控制器上显示A70,烦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M(2004-06-2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AB的旋变伺服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比方说上午还好好的电机,下午就坏了,AB派人来检查了很长时间,发现问题的所在是因为伺服没有升级,电机的版本高所以

网友M:
我不知道安川的这种现象是不是因为伺服没有升级,我提的现象只是作为参考

网友N:
把Pn103改成100,然后断电再上电。

网友O:
这种问题是PID参数设置不当,系统不稳定所致。或者你的反馈极性接反,导致正反馈(如增量式编码器A,B相接反),转速将上升至空载转速或开环稳定转速。

网友P:
请问DragonShadow老师,伺服电动机正常的运转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O:
正常情况下,伺服电动机在闭环时无外部输入时电机不转,位置保持(如果位置环存在)。只有外部输入位置变化时,电机转至需要的角度然后停止。机床上用到的JOG指令实质是由控制卡生成一个虚拟的位置指令让控制器去跟随它。所以不管运动控制卡用在什么场合,它都是一个随动的系统。

网友Q:
刚开始缓慢匀速走,可能是零漂,你用的是安川伺服,控制方式是速度环,它的控制电压范围:+/-2——+/-10V,松下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R(2004-07-23):
控制脉冲不干净,本人曾遇到这种情况,后来用线驱动器差分驱动解决此问题

网友S:
是安川伺服的零漂,你的CN1年插头的屏蔽层没有接地、存在信号干扰。

网友T:
该问题是以下原因所致: 1.伺服驱动器设定为"速度控制模式",采用外接控制系统电压来控制速度,当外接控制器处于开环控制时,其DA转换器会浮空而不是输出为0,因此,其输出电压会受外界干扰,从而伺服驱动器会误认为是速度给定,从而电机会转。 2.安川驱动器(大多数伺服驱动器)都有对使能的设定,根据问题描述,你肯定将“电机使能”设定为上电使能,这样伺服驱动器外接使能开关就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你断开外接使能电机还是会照样转。 解决方法: 1.将伺服驱动器设置为位置模式,接收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信号,但这种方式控制精度及灵活性都不是太好 2.将伺服“使能”设置为外接使能方式,将具有伺服控制器的使能端与驱动器使能端连接起来,这样由控制器来控制电机是否使能 这种现象现场经常会遇到,掌握好基本概念,这种问题很容易解决。

网友U:
伺服电机在上电后试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控制模式,如果你的参数本身是速度模式的话,在上电后就会缓慢的加速旋转,这折腰是干扰遭成的,如果是在位置控制方式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对松下和别的即有位置控制又有模拟控制的伺服电机都是一样的

网友V:
上电,伺服ON以后 要让电机不转 只需给零位钳制信号 就行,零位钳制信号好像是第41引脚,看说明书就有了

网友H(2004-10-04):
请问变频器ABB ACS100-PAN出现故障代码是FL 1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W:
是安川电机的脉冲极电集电阻150太小加为220就行 这破电机这问题折腾了我一个星期 什么破东东

网友E(2005-03-06):
请问各位大虾 安川伺服不用编码器反馈怎么设定?

网友X:
同意DragonShadow的意见。

网友Y(2006-09-02):
SGDM驱动器上电显示POT与NOT,并且POT与NOT互换显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Z:
SGDM驱动器上电显示POT与NOT,并且POT与NOT互换显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你的24V电源没有!

网友AA(2006-11-01):
POT与NOT是限位.你如不用那个功能,可以设置参数屏蔽.Pn50A.3=8,Pn50b.0=8,重新上电就可以了.说明书上有.

网友AB:
...........没语言了

网友AC(2007-10-04):
用plc脉冲给安川伺服进行位置控制,当s-ON为常ON时,在没有脉冲情况下,电机就自行运转。Pn000=0011,应该是位置控制,不知何处有问题,希望指教,小弟急盼!

网友AD:
确认PLC没有脉冲出来?电机转得规律吗?有多快?

网友E:
确认没有输入脉冲,几乎正常运转,速度大约60圈/分。

网友AD:
先彻底断开或短路(安全第一)脉冲线,看看电机是否还转?如果不转了,就查查脉冲线,看看是否连接无误,匹配正确?

网友E:
自己又观察电机刚送电时,电机缓慢运转,两三秒后,正常运行。自己将plc(keyence)脉冲的输出端卸下,外接+5v连着,则电机
仍转,将+5v卸下则电机停下。

网友E:
同时5v电源的负端悬空,而plc的输出公共端接24v的公共端。跟这有关吗?如果脉冲直接接24v是否会损坏驱动器。因为keyence plc
说明书关于脉冲输出R500,R501,R503和500,501,502之间区别没有说的很清楚。是否用24V时用R500,R501,R503。

网友AD:
PLC的脉冲输出是24V逻辑,而伺服的脉冲输入是5V逻辑? 建议首先正确处理电平转换和匹配,否则信号逻辑可能存在问题,24V信号对接5V信号,至少需要限流,否则就且等着烧吧。

网友AE:
遇到过空载时也会嗡嗡做响

网友AF:
在运行程序吧

网友E:
24v也试过一样,不明白只接脉冲正电压,而没有plc输出脉冲的负端,伺服电机如何运转,是外部的杂波造成的吗?

网友E:
是在运行程序,但已将脉冲处程序断开,但仍没有变化。

网友E:
PLC输出的R500,R501,R502就带有24V用的限流电阻。自己用24V逻辑电压仍是原样。

网友E:
现在是空载,未出现嗡嗡响。

网友AG:
"不明白只接脉冲正电压,而没有plc输出脉冲的负端,伺服电机如何运转,"
是驱动器上没接线,还是驱动器上的线没有接到PLC上?如果是后者,有干扰信号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C:
是驱动器上的负端脉冲线没有接到PLC上。当去掉正端脉冲线时,停机。如果有干扰信号,如何屏蔽它。

网友AD:
“驱动器上的负端脉冲线没有接到PLC上”———难道脉冲指令没有在PLC与伺服驱动间行程信号回路?

干扰问题往往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解决的原则无非是屏蔽、接地、端接和匹配等等,论坛有相关的主题,建议搜索查阅。

网友AH(2009-06-27):
安川伺服异常先显示A41是控制器的那部分问题

网友AI(2010-06-09):
大虾们.你们好,我碰到的问题是,西门子配迈信驱动器+华大电机,4轴的,速度控制0-10V,外部给的24V使能,在加了使能后,还没给指令,电机就缓慢的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零漂还是干扰,应该在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AG:
零飘的可能性比较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转的时候就别加使能

网友AJ(2011-08-31):
刘老师

你好

伺服电机 在位置控制(外部发脉冲)模式下 伺服电机启动 (S0N)接通 即是伺服准备好 PLC没有发脉冲 伺服电机就自己转起来是 杂回事 ?????
PLC的 YO Y2 我都没接,只是把 伺服电机的启动使能信号 接通 就是伺服电机准备的 就自己 飞快的转起来了伺服电机

PLC 是 FX-1NC 60MT 伺服电机是东元的

急急啊~~~ 哪个大哥帮忙下,,, 非常感谢。。。 伺服电机 都没有PLC给脉冲, 才伺服电机启动准备就自己飞快的转起来

搞的我 都没办法调试手动的程序 更不要说是自动的拉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