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lonworks并行通信问题

楼主(2004-02-20):
各位老师: 你们好!我在调试两个3150并行通信时出了问题,用的是主方式和从A方式,我只定义了一个并行IO对象:IO_0 parallel master mbus,就这一句话,我编译是可以通过,但是下载失败,请教各位老师那里出问题?我现在电路是把两个3150的11个IO直接连在一起,如果要实现并行通信,还需要配置其他吗?多谢!

网友A:
先看看资料,后仔细检查自己的配置、硬件接口、软件接口等。 WWW.LONCONTROL.COM 有很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