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N网的变量通讯方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2-20):
我想请问的是,2个不同收发器之间能够用变量方式进行通讯吗?我有套装置,一个是以FTT-10作收发器,一个是TP/XF-78,请问高手,他们之间能实现正常通讯吗??怎么以变量方式进行通讯??同时,如果各位有好的编译器,能发个给我吗?或提供下载地址也行,,谢谢了! Borus@163.com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我啊?? 简单的问就是,,两个不同收发器之间如何用网络变量进行通讯??怎么编译??

网友B:
没人做过,没有资料可查。 不过理论分析,这样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单端模式 一个是差分模式。 一个支持自由拓扑,一个只能使用总线方式。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一种吧。把其中一个换了。或者用路由器来连接。 软件上和正常通讯没有区别!!!

网友C:
一般来说,不同收发器之间需要路由器来连接(FT10和LPT-10兼容,可以直接)。 但是,你可以使用网络开发和集成的必备工具:LPA-USB协议分析工具,观察实际的通讯过程是否成功。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楼主:
我们在为著名的美国Firecom公司(www.firecom.com)中采用LonWorks TP/XF-78 信道的防火紧急报警系统,进行网络测试的时候,遇到的TP/XF-78与FT-10的通讯和协议分析问题,(一个LonWorks协议分析仪只能同时分析一个信道)      XF-78与FT-10直接通讯与协议分析问题,仅供参考:      --------------------------------------------------      The best way using the LPA-USB on a TP/XF-78 channel is when placing a FT-10 / TP/XF-78 Router in repeater mode between the TP/XF-78 channel and   the LPA-USB FT-10 port.      Simply connect to the FT-10 port on the LPA-USB.This will be fine.      Best regards,   Dietmar   (LonWorks/EIA709专家 Dietmar Loy博士)   --------------------------------------------------      任何问题: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A:
LPA-USB协议分析工具,,是什么啊??

网友A:
为什么我用显式消息通讯的时候,2个收发器不一样,又能相互接收消息呢??

网友B:
就是,我看这种测试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想当年我用485和FTT-10A通讯,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现在也没有使用这种模式。为什么??? 我也常常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