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N和BCD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4-02-20):
小弟从是工控时间不长,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长辈1 三菱PLC中的BIN和BCD指令是怎么进行的 请指教!!!!!!!!!!

网友A:
ld m8000 bin k4x0 d1 bcd d1 k4y0 end

楼主:
能不能再讲清楚些 比如说BIN K4X0是不把从X0至X15的二进制码转变成十进制数值放入D1通道?

楼主:
BCD即将D1寄存器中的二进制 码转换传送到Y0-Y15中成为BCD码(用四个二进制码来表示一个十进制码)。 BID将X0-X15的BCD码转换传送到D1寄存器中成为BIN码即二进制码。

楼主:
哦。总算明白了 谢谢!

网友B(2010-05-14):
是这样的吗???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