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伺服电机

楼主(2004-02-20):
Q我公司生产线有几台SIEMENS 1FT6系列伺服电机,驱动为Simodrive 611U。哪位大侠有相关经验,请赐教。

网友A(2003-08-02):
你想知道甚么?

网友B(2004-06-18):
东泽工厂自动化★★★★西门子维修专家 东泽工厂自动化★★★★西门子数控专家 东泽工厂自动化★★★★有丰富的数控及611U伺服经验,欢迎各位同行进行交流。 www.dzfa.com 有相应应用实例,请查看。

网友C:
问什么呢??我是生产厂家!!呵呵 中国东方数控公司

网友C:
我是生产厂家!呵呵,有什么问题? 中国东方数控公司

网友D:
SIEMENS 1FT6 + 611U 是SIEMENS 最高档次的伺服驱动,与一般日本产简易伺服驱动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E(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1FT50XX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IEMENS 1FT6 + 611U 是SIEMENS 最高档次的伺服驱动,与一般日本产简易伺服驱动不在一个档次,

最新方案SIEMENS SERVO MOTOR+S120

网友G:
专业提供各种交、直流伺服电机(马达)、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测速发电机、制动器和减速器等精密产品维修的高新技术企业。长期提供松下伺服电机、三菱伺服电机、安川伺服电机、富士伺服电机、西门子电机、FANUC伺服电机、ABB伺服电机、欧姆龙伺服电机、台达伺服电机等相关配套的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测速发电机、减速器、制动器的维修

手 机:1340508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