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RSVIEW32作为OPC服务器问题

楼主(2004-02-20):
我在VB6.0的工程里引用RsiOPCAuto.dll来使用RSVIEW32的OPC功能,当作为服务器的RSVIEW32在本机时一切都正常,可以读到指定tag的值;但连接运行在局域网另一台电脑里的RSVIEW32时就不行了,程序运行到创建OPCGroup时(Set OneGroup = Mygroups.Add())就弹出出错对话框:“实时错误:-2147023149(800706d3) 对象‘Bandwith’的方法‘IOPCAutoServer’失败”。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4-04-23):
你好。我的机器上也装有RSVIEW32,可是为什么总连接不上Server呢? 连接其他的Server都可以,RsLinx OPC Server就是连不上。您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B(2004-11-07):
请问楼主如何连接的?麻烦给个例子。是不是RSVIEW32必须处于运行状态?

网友C(2008-05-30):
关注高手解答。。。。。。。。。。

网友D(2009-05-31):
1 RSVIEW32软件中要设置OPC服务
2 必须处于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