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4-02-20):
本人遇到一个不解的问题,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指令如下: ld x000 or y000 ani x001 out y000 问题在于:y000不能保持,只有当x000闭合时y000才闭合,x000一断开,y000就断开,不能自保,本人用的是fx-64mr,虽然机器是老了点,但我认为不应该出这种问题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可能吧? 是不是X001 有瞬间断开的情况? 还是主线受X000的影响而断开?

网友B:
不可能吧,能够吧详细情况谈一下吗 DONG123FENG@MAIL.CHINA.COM

网友C:
廖常初:《与PLC有关的网站,希望能为同行寻找PLC资料手册和编程软件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 西门子:http://www.ad.siemens.com.cn/ 或http://www.sea.siemens.com/,可下载中英文手册和编程软件   施奈德: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 schneider-electric.com.cn,可下载中英文手册   MODICON:http://public.modicon.com/   ABB PLC:http://www.abbplc.com/   Rockwell:http://www.automation.rockwell.com/   AB(Allen-Bradley):http://www.ab.com/   GE:http://www.gefanuc.com   德州仪器:http://www.ti.com.cn/   三菱电机自动化:http://www.meau.com,可下载英文手册   上海欧姆龙:http://www.omronservice.com.cn 可下载中英文手册   富士:http://www.fujielectric.com/   东芝:http://www.tic.toshiba.com/   松下PLC;http://www.naisplc.com/   日立:http://www.hitachi.com/   光洋电机(无锡):http://www.koyoele.com.cn/ 可下载中英文手册   台达电子www.deltaww.com/tw/ www.dcee.com/chinese中达斯米克   台湾永宏PLC:http://www.fatek.com/   LG:http://www.lgis.com/   http://www.plcs.net/ 在learn PLCs栏目的Manufacturers Links中可链接各PLC厂家的网站      广州正欣:http://www.omrongzc.com/ 可下载欧姆龙资料   数字家园:http://binbin.diy.163.com,可下载三菱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   思南:http://www.gkong.com   宝昌自动化:http://www.powercon.com.cn,可下载三菱软件和资料   中国自动化网:http://www.CA800.com/,可在线阅读《PLC & FA》、《变频器世界》和《电源世界》。   凹凸网:http://www.auto100.net   工控大世界 http://www.ylzb.com   德阳四星电子;http://www.fourstar-dy.com/,生产PLC编程电缆等   德国菲尼克斯(Phoenix Contact):http://www.phoenixcontact.com 菲尼克斯自动化系统以及INTERBUS现场总线产品上海西菱www.syslink.com.cn 可下载三菱中英文手册及编程软件。

网友D:
这是典型的“起保停”, 让PLC只有此行“梯形图”就可知是否PLC的问题, |--X000NO-----X001NC--------------Y000线圈--| | | |--Y000NO--| 另外可加多一行以检查X001输入信号: |--X001NO-------------------------Y001线圈--| | | |--Y001NO--| NO:常开 NC:常闭

网友E:
当然不能自保了,要加一个内部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请广州科达解释一下“起保停”,谢谢! 为了证明是否是plc的问题,我已经早就用你的方法试过了(也就是说清空plc内部程序,只执行我上面写的梯形图),但结果还是一样,请问这样是否可以判断是plc本身的问题!!! 另外,这样的问题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除了问题,还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F:
不会吧,我已经用三菱F2N编译过了,没有错误呀。是不是硬件上有问题呀。

网友G:
Y000是否有重复输出?

网友H:
一句话,硬件有问题

网友I:
先用如下测试程序排除X001的出错可能 //---------- LD X0 OR Y0 OUT Y0 //----------- 结果就能知道可不可以自保了 我用松下的试了可以 如果单从应用上看,一种办法不行可以换另一种方法,没 必要深究, 但如果是学习,则很有必要深入的探究一下

网友J:
看看是否有其他地方也有用到OUT Y000? 或許是有重複執行Y000的動作?

网友K:
同意网球 Peter_cb 的看法

网友L:
不可能,他已清空所有其他程序,只能是编译问题了

网友D:
A: X0 X1 Y0 |----11--------N------------()--| | | | y0 | |----II---| 如果整个程序只有上面一行梯形图,仍情况依旧就将 Y0换为Y1、Y2再试。 对用过的PLC,可能的事情会: 1、该输出点被强制“OFF” 2、PLC坏了 3、PLC是假冒(非正式渠道买来的三菱) 这样基本的东西在PLC是不值怀疑的,倒是多想想还有那些需明白。 不过最大的可能是你还没有完全掌握正确灌程序入PLC。

网友M:
用专用保持型继电器

网友N:
双线圈输出!!!

网友J:
不如把原程序Copy出來備份后將其全部清除. 而后再重新Keyin單一自保持電路進去再試試.... ???????????? 應該不太可能吧?那你的PLC確實CPU有問題呢! 但千萬必犯低級錯誤喲!

网友O: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P:
检查一下有没有双线圈输出y000的情况!

网友Q:
三菱输入分直流和交流 可能直流的机器误接交流的输入,打坏PLC,使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1.双线圈输出? 2.PLC坏了? 第1种可能性大。

网友R(2007-05-26):
好郁闷哟,找好久的FX2N-1PG的手册.都没找到.
我现在还是学生,在做一台1PG控制一台伺服马达(伺服放大器用:MR-J2S-20A三菱的)的设计,
主要功能如下:
每次前进5MM,前进5次返回原点.每次间隔1S.
初学者各位大哥麻烦帮看下定位模块的参数如何设置,怎样设定脉冲数和频率.
有手册请发: fangxiangbo1984@163.com
   拜托;谢谢

网友S(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T:
这个问题太简单啦

网友U(2023-04-22):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