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在win2000环境下使用ab的1747pic进行与slc的通讯阿?

楼主(2004-02-20):
单位的用的是ab公司的产品,原来一直在98下用1747pic来对slc进行连接和设置的,但是最近由于要在机器上显示平时设备的工作状况,需要使用rsview只好装2000,发现1747pic不能添加,添加kf2正常,不知怎样才能在2000下使用1747pic。谢谢。

网友A(2004-09-13):
去除 RSLINX菜单DDE/OPC----OPTIONS---ALLOW RSLIGIX500 TO CREATE DDE/OPC TOPIC 前面的勾看看。 我在2000下面用过PIC连接SLC502没有问题。

楼主(2006-05-09):
我用的时候是把linx里面RSLinx Launch Control Panel的always run as server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好了

网友B(2010-12-12):
单位的用的是ABslc500的产品,在xp下用1747pic来对slc进行连接,1747pic能添加上,但不运行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C:
我的电脑是XP SP3深度版的,09年都还可以在RsLinx里用1747PIC驱动的,10年后可能几次更新后,添加1747PIC驱动就会出错。

网友D(2011-10-09):
在xp  sp2下用1747pic来对slc进行连接,1747pic能添加上,也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