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45G9S显示ER7故障应查哪部分?

楼主(2004-02-20):
你好: 请问:我维修的FRN45G9S-4CX型变频器加电后显示ER7(输出引线 电机容量)不能正常开机.经检查引线,电机没问题,换其它变频器后正常.应重点检查哪部分电路. 传真:04383134849 电话:013804384990 谢谢

网友A:
大多是主板。检查接触器是否坏了!

楼主:
谢谢李老师. 您说的主板是电脑板吗? 接触器没坏。

网友B:
你好: 我这里有一台ABBACS60045KW变频器,在本地控制下启动按钮,连接端子的电脑板上面有一FAULT灯亮,检查故障发现有以下三个故障代码,RESETFAULT, SHORT CIRC. PPCC LINK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C:
G9 45KW的我来帮你吧.13305837785

网友D:
/ABB的问题/检查光纤连接是否错误?

楼主: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指导,原来测接触器两側的电压相同,以为接触器没问题.看到您的指导后,测接触器两側的电阻,大约2欧姆,彻底修理后,恢复正常.再次感谢李老师的指导.

网友A:
接触器动作会发出声音!维修变频器通常要注意这声音!当接触器动作后,其有一个触点送一个闭合信号给主板,如果主板收不到这信口则显示Er7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