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A044-3.7K显示"Ou3"欠压

楼主(2004-02-20):
我有一台FR-A044-3.7K三菱变频器上电显示"0u3",请教李博士或其他高人指点如何检查欠压电路.谢谢!

网友A:
是送电就显示这故障吗?电路板是否尘多?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在另一台机换一下主板试试!直流电压检测是从开关电源引出。

楼主:
对不起,是运行时才出现。此前,模块已炸裂,用7MBR25NF-120代替的7MBR25NE-120。由于测量不便,驱动部分没有看波形就上电了,运行时显示欠压。感谢李前辈对中国工控事业的发展做出的不朽贡献!

网友A:
“0u3”是过压!是否说错?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啊,是过电压.太粗心了.还没解决呐(直流电压560V)

网友A:
检测电压的元件是电路板右上角的D5、R14、R15,开关电源不正常也会出这故障,否则换主板试!

网友B:
重点开关电源部分,

楼主:
一直没时间修,弄好了一定通知您们,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