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37G9 运行显示“00”

楼主(2004-02-21):
我有一台富士37G9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一运行设定的频率就回到“00”,不知何故

网友A:
把参数初始化一遍,然后再说

网友B:
是否有短接FWD-CM。

网友C:
您好,欢迎拔打我们的技术咨询热线021-62141466

楼主:
参数初始化后无效。FWD-CM已连接,断开依然。

网友D:
这个很简单,你是那里的,需要的话打我电话 13305837785 .因为我打字很慢.

网友E:
您好,欢迎拔打我们的技术咨询热线021-64831519

网友F:
93c56

网友G:
电源板上有个电压取样变压器,它认为电压底。送到主板封信号。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上电好了以后是不是还反复很难说。

网友H:
电源板上有个电压取样小变压器,送到主控板有4.7V的电压,你可以查一下是否开路!

楼主:
谢谢!一定想着检查这部分。

网友B:
有时也是触发集成块不正常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