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与S7-200

楼主(2004-02-21):
我是vb 新手,准备做组态控制s7-200,有机个问题求教: 1、据说vb 中自带mscomm,可我在Activex 及工程 部件中均未找到,为何? 2、哪位前辈做过类似工作,请指点一二,或发一份代码。 3、对于vb 做出的组态软件,以前适应mcgs的plc软件是否要有很大的改动,例如需要通讯的变量地址必须连续,M、I、O、V点是否和MCGS一样连接得很方便, 4、工程要求有实时重量(模拟量转换),传输速度是否很慢,与MCGS作上位机软件相比,如何?

网友A(2003-12-09):
工程 部件 控件 microsoft comm control6.0

网友B:
VB本身带的MSCOMM控件好像不是很“实时”的,最好你还是改用其它的,如果你要求串口通信很注重实时数据的话。 实时重量采集用VB给我的感觉还算是可以的,最起码我做过的是这样的。哦对了,你想要采集的精度是多少?以及采集的路数是几路,也就是几个采集点吧? 欢迎有问题大家一块讨论。 我的QQ:165634436

楼主:
我要做的系统要求有以下几个功能: 1、从上位机对plc程序进行参数设置 2、用上位机按钮控制自动程序的起停。 3、将重量VD传输至上位机显示。 4、读下位机的I/O点,并在上位机上显示

楼主:
5、还有与地DI点相连的动画显示 由于是刚涉及VB,希望过来人提醒,少走点弯路。 同时谢谢楼上二位的回贴!

网友B:
您好: 1。关于对PLC程序的通信,只能参考厂家的通讯协议,才好说的。 2。用按钮控制自动程序的启停这个好办,采用一个输出板卡或是采用串行输出“语言命令”即可以解决。 3、重量输入上位机显示,一般工控机的解决是采用模拟量输入板卡。在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12位精度,不知能不能达到你系统要求。 4、读下位机的I/O点。与第2点是基本相同的。采用I/O输入输出板卡即可完可以用VB解决的。 最好你能说出你的系统精度,I/O的点数。

楼主:
请教:我想做到当程序运行时,根据z的不同状态,界面上有预警,下面的程序却只能做到对z的初始状态响应,当z值变化时,不予响应,为何? Private Sub Form_Load() Call z_change() End Sub Private Sub 启动_Click() z = 1 End Sub Private Sub 停止_Click() z = 0 End Sub Sub z_change() If z = 0 Then Text1.Text = "门未开" Else Text1.Text = "ok,门已开" End If end sub

网友A:
你干嘛把Call z_change()放在初始化里 那你的 按钮 岂非没有用啦

楼主:
sunplay: 在初始化程序中删除 Call z_change()也不行哪,请指点一下: 怎么做sub z_change 才能反应z的状态?

网友C:
再VB重用timer控件

楼主(2004-01-14):
我将程序下载,(ppi电缆)建立vb与s7-200的通讯联络,能在plc中显示我的数据传输位,但我更改plc程序后,却不能再次下载,出错提示:通信超时,检查端口号、波特率、接线电缆。而此时联络仍然正常。为何?请赐教!

网友D(2004-02-21):
能否介绍一下详细的通讯控制代码!不盛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