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加密已过时,请用硬件加密

楼主(2004-02-21):
大多编过程的人都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成熟的程序就算软件加密也是轻易被同行窃取。软件加密形同一把君子锁根本不中用,技术含量高的程序就要改虑硬件加密了。硬件加密后只能由加密者读写,别人极难破解。

网友A(2003-10-11):
硬件加密很难被用户接受,如果PLC坏了,换了一个新的,而以前的设计人员又不能保证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到永远,软件加密只要保存在EEPROM中就可以了。

楼主:
EEPROM中的加密也是瞬间可破解。其实加密本来就是自欺欺人。

网友A(2003-11-25):
硬件加密是怎么回事?如何操作?请赐教!

网友B(2004-02-21):
请赐教硬件加密

网友C(2005-09-21):
这是变相垄断的一种方法, 软件加密还算一般,可是用硬件加密。。。。。如果原设计的人员不在这个公司了PLC一但玩完~~~--那可要公司老板出多少钱设备才能正常运转呢???

网友D:
能具体谈谈硬件如何加密吗?

网友E:
如何操作?请赐教!

网友F:
把PLC所在保险柜里,不就行了

网友G:
硬件的加密就是对芯片的写定. 一般的计算机技术知识. 基本但不好解

网友H(2006-06-12):
    尽在这吹牛,我想你能在PLC硬件上加密,你也不可能到这个地方来发表你的看法,你可能在实验室做你的研究,哪有这份闲功夫。

网友I:
请赐教一下

网友J:
怒海孤鸿: PLC所在保险柜里,不就行了
说得好!!!

网友K:
有道理!有道理!对PLC进行硬件加密,不就是对我们的筷子进行指纹认别嘛。

网友L:
硬件加密,那还是要用PLC的拉,能在PLC上加个东西,肯定也可以拿掉吧,事物总是相对的。

网友M:
问了这么多遍,也没有给解释的,呵呵,兄弟们省省力气吧

网友N:
新的QQ群   PLCjiemi俱乐部  16361896  请进入...

网友O(2007-02-09):
加怎么密呀,我的程序从来不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