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读取DM数据区的数据有疑问?

楼主(2004-02-21):
我在读取DM数据区的数据30个数之内,实时读没有问题。但是若读30个以上的数据,偶尔出现异常,若数据大于100,则数据就是不准。我想是不是(我用VB与MCCOM通讯PLC)MCCOM的InputBuffersize和OutputBuffersize问题,超出范围了吗,还是其它原因。还有这两个属性可以在程序中更改吗,和它们的最大值是多少?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03-11-30):
最大128个字符。30个dm是120个字符,不能再多了。

楼主:
首先感谢crazy,我若想读取400个DM数据,但是要尽量在1秒钟内读取出来,能否帮帮忙。

网友A:
分开读,每个命令读30个dm,400个dm用14个命令,没试过,1s内能否读完真的不好说

网友B(2004-02-21):
请问有没有编程接口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