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USH PLC連線問題??

楼主(2004-02-21):
我的WIN2000的系統.GPP是SW2D5C-GPPW-C軟件.使用SC-09電纜可以和FX PLC通信.但和A2USH PLC連接時.電腦會自動提示錯誤(連線失敗).這會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传送设置”。看上面的有没有选择“通过MAC/MAT透明模式连接”。 还有,你说的太模糊了。别人想回答也回答不了。 SC09是可以连A2USH的。

网友B:
我也碰到一樣的問題﹐提示連接錯誤

网友C:
可能是设制上的问题!

网友B:
前天讲课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不一定,都有可能,只能尝试,到其它plc连接试试,阿行,看线好不好,还有你的软件应该升级了,设置的问题,comm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