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975GOT-TBA-B如何设置

楼主(2004-02-21):
我最近买了一块三菱A975GOT-TBA-B安装了OS及程序画面后,开机只显示系统画面,后关电源开机及复位或退出系统画面均出现检查通信设定两次后又回到系统画面,请问斑竹和各位大侠如何解结此问题,甚谢! yongxinxu888@sohu.com 三菱A975GOT-TBA-B如何设置

网友A:
应该是电缆没连好吧

网友B:
1、检查操作系统OS安装选项是否正确。MHI与PLC的CPU连接和HMI与模块式PLC基板连接所安装的OS不一样。 2、在电脑上制作的画面是否输入了HMI,可用读出的方法验证。 3、当电脑输入或读出HMI时,电脑上是否显示完成字节的数字变化。 4、检查电脑-MHI、PLC(CPU)-HMI(或基板-HMI、通讯模块-HMI)两条电缆的完好情况和是否牢固。

网友C:
你的PLC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D(2004-05-18):
请问OS安装选项如何设置?传送时显示字节的变化,但传送完不显示制作的画面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