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02-21):
诸位同事: 本人修理一台FR-A220-5.5KP变频器时,测量是输出模块损坏,更换新的模块后,通电没问题,运行开关闭和,变频器显示故障信息,再测量发现输出模块又损坏,现求助以下问题: 1、请报价及货期:厚膜电路CA1021、CA1002、操作面板 2、请问厚膜电路前面的电阻:型号为R1A的阻值多大? 多谢各位赐教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A:
如果模块不是假的则可能是厚膜CA1021有问题!与CA1002没关系!请对比一下6路驱动的电阻是否一样!电阻R1A本来就没有!厚膜电路CA1021、CA1002、操作面板我们都有!你没用假负载修机?不然怎会烧模块!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8281886)

楼主:
谢谢李老师赐教,请告之厚膜电路CA1021、CA1002、操作面板的价格,另外变频器运行时根本没有带负载,我的做法是首先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有及是否平衡,然后在拖动0.4KW电机、7.5KW电机逐渐加载测试运行情况

网友A:
厚膜电路CA1021、CA1002、操作面板的价格:250+100+250元 假负载不是没有带负载!

网友A: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网友A: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维修变频器用假负载保住了他们不少模块,因为维修新手一般不知道这样做,现在电灯一亮就说明原来又要坏模块了,但假负载的接法也要注意几个问题:     1)要接在电容与模块之间,不是接在整流与电容之间,因为电容放电就足以烧坏模块。     2)当开关电源供电是经过快熔时(如富士G9-11KW),就不能把假负载放在快熔上,不然送电后灯泡会亮,开关电源有时不工作!     3)假负载也要接在直流电压检测点后面,这样当变频器输出不正常电灯亮时,变频器就不会跳“低压”,你才可检查是哪一路输出有故障!

网友B:
用华为的试试,不要打激我?

网友B:
上面的话可不是我说的啊,可能是我公司同事说的, 没办法,他们拿我的号乱说话。莫怪!!!!!!!!!!

网友C:
专业维修各种工业设备电路板控制板,深圳力锋达成科技有限公司,芯片级维修工业设备电路板,欢迎来电垂询:075528851008传真:075528848529刘生www.weixiu.hqew.com

网友D:
FR-A220-5.5KP变频器??? 为日本自卫队造枪造炮有可能屠杀伊拉克游击队的三菱 有着中型好的产品吗? 哪里有的卖?

网友E:
谢谢诸位,已经修好了,是插拔件的几个插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