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流量控制!

楼主(2004-02-21):
各位高手: 我正在做一个温控系统,在冷却的过程中我想控制冷却水的流量来达到控制降温速率的目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以自动控制流量的,又比较便宜的阀门,我知道的是比例阀可以,就是太贵了,还听说电机阀也可以,但我在网上没有查到,也不知道价格怎么样?请各位高手指点,如果我不用控制流量的办法,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没有,一般的冷却系统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你所要控制的温度只要降温不要升温? 用温控仪做好了,pid调节,控制方向调为正向 我认为你套进来一个流量控制是自找麻烦,因为你非用调节 阀不可,价格太贵了

网友B:
不错!你就是一定要用调节阀,冷却系统是就是用温控器和调节阀做的

网友C:
你肯定要用閥,不國你可以用一個流量開關來做控制,控制閥的開關,至於閥嗎,普通的也行。兩個加起來也沒多少錢。 可以來找我聊聊。 021-64793899 徐銘

网友C:
不過你的管徑很重要。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 用我厂生产的ZZWP-16K型自力式温度阀可以搞定!该阀装在冷却水管路上,感温包(该阀自带)装在被控介质中,无须电控或气控。

网友E:
我是新人,我认为涉及到某个环境内的温度控制,选:三通调节阀+温控仪+传感器来完成, 主要要看你系统温度控制精度要求来选取产品,和怒海孤鸿的说法差不多。另外,你的温控制要求不高嘛,自控V型球阀也可能适用你的要求。这要看各位老大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