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频加热炉的电容补偿

楼主(2004-02-21):
我有一台315KVA变压器,配电设备有主进线柜、出线柜和电容补偿柜, 我的负荷为300KW的中频加热炉,频率为1000Hz。当投入负荷时,电 容柜内所配置的A相熔断器很快就熔断(爆炸)。这种情况是中频装置 的整流逆变产生的高次谐波造成的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3-10-11):
估计是电容器故障,建议你换块电容器试试!

网友B:
我敢断定不是高次谐波造成的. 触发信号是否紊乱,清查一下. 希望把故障描述详细一点儿.

网友C:
可在电容上串平波电抗器。

网友D:
我认为只是A相出问题!一定不是哪和回事!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是好平常的!原因:你的电路中有谐波负载,电容器有将高次谐波电流放大的作用.还会使系统电压、电流波形发生畸变,更严重的是电力电容、电力系统内阻、负载所组成的系统对某高次谐波产生并联谐振。从而出现系统过电压。你说的情况是:电容投入时它把谐波电流放大到几倍于基波电流,从而使熔断器熔断。建议:无功补偿不宜在有谐波的场合直接投入。2)正确选择防冲击电抗器、减少系统产生的谐波,选择无功补偿电容器时,应考虑电容的电压余量,如果高次谐波严重的情况下可以选用500V以上的电力电容器保证电容器安全工作。3)加装串联有源滤波器。把电容器改造成无源波器来抑制电力系统谐波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以上建议只作参考。

网友E(2003-12-17):
50HZ的电源可以用在频率为1000HZ的设备上吗?是否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电容无法正常使用啊?

网友F:
有个经济的办法是将电容换成高电压等级的,补偿时不要自动补偿,直接用手动方式投入多几个。

网友G:
我怀疑是感应炉中的逆变器输入回路出了故障。是AC-DC-AC逆变器吗?那就检查一下对应A相的整流元件看看。

网友H(2004-01-18):
可以肯定是谐波引起的。 谐波应该来自于整流器自身特性所产生的,主要为250hz,350hz,其实你有一个误区,中频炉本身的功率因数很高,你再投入电容器,实际上是画蛇添足。 建议你中记录你的利率情况,肯定不会存在功率因数罚款的问题。如果供电部门需要你必须治理的话,那电容也不能使用,因为它放大了系统中存在的谐波,只能上滤波器。 目前可以:1)停电容器 2)抄有功表和无功表的表底 3)中频炉运行一段时间(3天)计算功率因数,应该在0.85以上。 4)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直接于我联系,qq:180838585,同时也希望有识之士于我讨论。谢谢。

网友I:
你说的状况肯定是谐波引起的! 我公司对你现在发生的现象状态有过研究,目前已经开发出具有谐波治理功能的动态电容补偿装置。如你有兴趣请来咨询。 023-62601591 联系人:康富贵 重庆西威机电有限公司!

网友G:
可以肯定是谐波引起的,建议你使用滤波器!

网友H(2004-02-1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是停用电容器?要上滤波器吗?上滤波器的代价太高了。建议你停用电容器。

网友G:
肯定是中频电源产生的高次谐波引起的。当电容投入时,电容与变压器组成并联谐振,使谐波电流放大好多倍,以致烧坏保险。建议在电容回路串接电抗器,此补偿器由专门的公司制作,如有兴趣请联系。 88116805@sina.com

网友J(2004-03-19):
测量设备的谐波,分析主要是5次还是11次谐波,如果是6脉冲整流,主要可能是5次谐波电流大,12脉冲整流则是产生较大的11次谐波。对谐波畸变引起的功率因数低的补偿,使用电容器补偿的话,常引起并联谐振,建议加装谐波滤波器来提高谐波畸变功率因数

网友K:
我的配电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从98年以来一直正常运行的装在35KV真空断路器上的阻容吸收保护装置在今年3月份以来频繁出现电阻烧毁爆炸事故。电容是0.1uF,电阻为100欧姆,电容的中性点接地。对系统的谐波电流电压做过测量发现与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负荷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请高手指点:是否应该使用中性点不接地的阻容吸收装置?所谓双回路的阻容吸收装置如何接线,可以用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吗?如果换成氧化锌避雷器是否能够很好防止操作过电压?

网友L:
我认为是谐波造成的,因为这种情况我也见过,造成电容爆炸、短路,建议加装单调谐滤波装置,问题会解决。

网友G(2004-04-19):
我们公司是做低压成套的,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用户负荷有一台中频炉。在此设备没投入时,电容补偿屏的每台30Kvar电容的每相电流基本上都在38~40A,只要中频炉一投入使用,半个小时后,补偿回路的第七路NT00-63A的熔断器必定爆炸(已有两次),其它的各个已投入回路的C相熔断器全部熔断但没爆炸。后来每个电容器每相加装了一个XD1-30的电抗器,用钳表测量出每台电容器每相电流为85A左右,仍然超出电容器额定电流太多。然后我们试着一台电容器上每相串上两个XD1-30的电抗器,再次测出单台电容每相电流为50A左右。目前我们正打算每相串上三个电抗器,不知效果会怎么样。另外我担心加了太多电抗器之后,电抗器和电容器会不会将等效为电阻?是否会影响补偿的效果?我还致电施耐德8008101315热线请教,那位工程师说加装电抗器不能随便乱加,要看谐波是3次还是5次?7次?11次?....不然会抑制了这个分量的谐波可能又造成其它次数的谐波放大!然后叫我回去测量好了同她谈。也请教了ABB的工程师,他说电容回路加装电抗器不能根本问题,然后叫我购买其公司的谐波滤波装置,报价是一百多万!我的天!

网友M:
不会都是卖谐波滤波装置的吧, 由于整流回路一相出问题,导致输入三相不平衡,也可能是一种原因吧。 搂住解决问题之后,一定要发贴澄清呀。

网友H:
清发信吧详细的情况介绍一下吧,主要是中频炉的变压器的容量,系统的短路容量,以及在没有投入电容器时的有功功率,电流。即可。解决方案第二天就可以给你。希望可以早日解决您的问题。我的邮箱:yhh19000@163.com或者yhh19000@sohu.com.

网友G:
我得手机号13103218550,请玉我联系,可以尽快帮助你解决你得问题。

网友L:
建议多了解一下谐波的有关资料,关于中频炉谐波资料可以于我联系,0312-7163396 ,网址:www.xrdl.yp168.com. 我会尽快给你答复。

网友G:
我估计你的中频炉的型号大概是750KW的吧,额定电流在1200A左右,谐波量主要集中在5次,7次11次13次,如果你采用一般的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的话,肯定会造成谐波电流的放大,以至于无法使用,如果采取串连电抗器的方法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该种方式只适用于抗谐波,用于谐波量比较小的情况。象您的5次谐波大概在240A左右,远远超过了你采用的电容所能承受的范围。建议你采用滤波器F5,F7,F11即滤波又补偿功率因数。而且绝对不会出现烧熔断器的情况。我们在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只是希望您少走一点弯路而已。

网友G(2004-06-15):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厂一台2500KVA变压器,现在做了1400KVAR有补偿,功率因数还没达到0。9,我测量过每个电容器上的电流都超出额定值的1。5,电容器更换也较频繁,我怀疑是谐波,但没有找不到具体的依据,请大家为我分析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N:
我看过其他人的建议大致上他们会叫你使用抑制高次谐波装置,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只是抑制,无法克服.我们公司是美国EP公司在中国总经销.主要的产品是谐波吸收装置,它的工作原理和其他产品是不同的.在现今国际上处领先技术. 如有兴趣请来电咨询. 上海优能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21-53866661 曾先生

网友O(2004-07-16):
大家好 谁有中频炉的工作原理图,传给我一份!! 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也么找到,可急死我了!! minger992004@yahoo.com.cn

网友G(2004-08-22):
谁有中频炉的工作原理图,也传给我一份!! czxis88@126.com

网友P(2004-10-05):
大家好:   我公司一台中频炉出现如下故障:启动后,功率升不上去,限流电抗器有噪音.整流,逆变触发波形正常,可控硅已更换;炉体,电容器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P:
大家好:   我公司的电容无功补偿控制柜曾出现过两次如下故障:电容器保护熔断器爆裂,上侧导线烧焦.电容器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点,是谐波或振但荡造成的吗?

网友Q:
我司是一家管材生产企业,也出现了好几次与清水波菜先生同样的故障,请各位高手帮我出出主意。用什么仪表测谐波分量。

网友R(2004-11-08):
腾飞先生:用谐波测试仪即可测试,一般中频炉为5次,7次,11次谐波 较利害,需用谐波滤波补偿装置进行治理. 可来电咨询:0511-5031838,或mail:angusan@163.com 朱先生.

网友S:
谁有中频炉的工作原理图,也传给我一份!!   liushubin75@tom.com 谢谢!!

网友T:
大家好! 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中频炉的自身功率因数是很高吗?那还需要做无功功率补偿吗?我们的无功补偿柜平时正常工作,但当中频炉启动的时候,补偿柜就自动切了下来不工作了,应该是由于中频炉所产生的谐波含量过高造成的吧?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在无功补偿柜的电容器上串联一个电抗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呢,滤波器也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吧,但是它的造价是不是很高~! 希望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多年的经验来和我一起分享~!愿意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T:
大家好   谁有中频炉的工作原理图,请传给我一份!!谢谢啦~! longlong610@tom.com

网友U:
我有一台400KVA变压器,配电设备有主进线柜和电容补偿柜,   我的负荷为0.5吨的中频加热炉,频率为1000Hz。当投入负荷时,电   容柜内所配置的第1路和10路的3相熔断器很快就熔断(爆炸)。 然后就是第2路和9路依次~ 请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V:
本公司是专业生产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和谐波滤波保护装置的企业,本公司的总工巳有数十年无功补偿和滤波保护的经验,各位有这方面的问题可来电联系咨询,电话号码020-61103403,13829755248梁生,。 liangx29@21cn.com

网友W:
谁有中频炉的工作原理图,也传给我一份!!

网友X:
大家好,请问无功补偿柜的取样电流互感器是应该套在主配电柜上面?还是一定要套在主配电柜的断路器下面?或者两个地方可以?我公司的无功补偿柜卖出去后由于客户那里不一定有主柜,所以请各位帮帮忙.  还有一个问题问下大家,我听一位老电工说热继电器装在接触器前面可以使启动是的瞬间电流缩小1/3,请问是真的吗?

网友Y(2005-09-20):
我们公司是做高低压成套的,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一台800KVA变压器,用户负荷是一台网带式电阻炉92KW,及一台网带式回火炉120KW.现出现两组同时运行时,出线开关老是跳闸,导致出线RMW1-1250/3P 智能脱扣器损坏(同时供两台设备).请问这是否也是谐波引起的吗?该采用那种方法来减除跳闸问题.能否选用热磁式断路器容量放大行否?

网友Z: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我将电容柜的保险丝座的金属底座根换为绝缘材料就OK了。

网友AA(2005-10-24):
谁有中频炉的工作原理图,也传给我一份!! ywm7301@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B(2006-02-08):
      谁有中频炉的工作原理图,传给我一份!!
   zhangzaoq@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AC(2006-04-05):
中频炉产生高次谐波,电容补偿将谐波放大,造成电容器过流所制。

网友AD:
欢迎加入群:23136079
一起讨论问题。

网友AC(2006-06-21):
现在国内大部分中频采用六脉波整流。主要谐波为5、7次,当电容补偿柜投入后,系统中的谐波被放大造成,解决办法有3
1、在电容器前端串联6%的电抗器;滤除部分5次以上的谐波;
2、增加无源滤波设备;
3、采用有源滤波设备,原来的补偿仍可以用

建议:最经济是1。

网友AE:
我想应该是谐波的问题,但是具体还不清楚,要到你公司测量后才知道,有兴趣的话请来.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邮箱521dianky@163.com

网友AF:
电科院,你是新到电科院工作的吗?前段时间你们汤老总还来了我们中心谈合作,今后应该有机会认识。

网友AG(2006-09-10):
本人在做中频炉的毕业设计,那位高手有中频炉的原理图,小弟无比的感激!!谢谢了
haozhengzhi@tom.com

网友G:
请教专家,我们有一台1吨中频感应炉因为两套电炉的下感应圈都烧毁,想通过利用剩下,两个上感应圈组合起来用,但发现原来上下感应圈旋向相反的,而现在两个上感应圈旋上是相同的,为了让上下磁场相反,改变接线方向可以吗,为什么,请专家回答.

网友B(2006-10-16):
有做中频感应炉炉温自动控制的吗

网友AH:
我有中频炉动态无功功率补偿和谐波治理的方案,需要的请将企业的工况及相关参数报于我邮箱,具体方案可通过邮件交流。谢谢合作!联系:13801826233。E -mail :smg_shen@163.com

网友AI(2007-01-30):
谁有中频炉原理图,不胜感激!
jiazhenjun777@163.com
谢谢了!!

网友AI:
中频感应炉炉温自动控制你可以用红外观测镜那种东西是一下但是贵

网友AI:
我现在用时间控制,效果差些,要求不严还可以考虑

网友AJ(2007-03-08):
我在做关于中频炉温度控制的毕业设计 欢迎提供

网友AH:
电气无功功率补偿和谐波治理项目讨论组,QQ群24754598.针对中频炉的无功补偿.请见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main.jsp?bokeeName=shhydq  上有介绍.

网友AK(2007-05-27):
我们专业测量,设计,生产,安装及调试中频炉滤波装置。一条龙服务。一定解决问题(中频炉滤波装置已运行上百套)。13968892323

网友AL(2007-08-14):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是刚刚进入生产中频炉电源的厂子,在新的工作中有很多想各位前辈学习的.
   [u]想请教各位前辈谁有中频炉的工作原理图,也传给我一份[/b](hanjidong@163.com[/b])

网友AM(2007-09-30):
我在中频行业工作近20年希望交一交同行朋友。

网友AN(2008-06-30):
中频感应炉,还真没有做过。学习了。

网友AO(2009-02-21):
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下中频炉电气原理图,知道的可不可以个给我法一张zhangleiooo@163.com      QQ29139327    在此感谢

网友AP(2009-04-01):
以前很少看到中频炉维修的!!现在可多了!!

网友AQ(2010-05-26):
各位前辈好,谁有中频原理图发张给我。不胜感激!QQ173153790

网友AR(2012-03-09):
 请加QQ214438129电气交流群

网友AR:
对:沧海啸关于谁有中频炉原理图,不胜感激!jiazhenjun777@163.com谢谢了!! 请内容的回复:

请加电气交流群QQ21443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