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4-02-21):
李老师您好: 首先感谢您再网上给我的答复!我想购买一下配件。 丹佛斯VLT2822P的模块   型号:dp15f1200t101612 还有丹佛斯VLT2822P控制面板   型号:195N2008(这是我在板上只找到,不知道对不对) 请回电 13188842808   Email:wangmingzhi888@163.com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这个已没有!看看哪位有货!有的模块要买到原型号是比较难,我们就用其它模块代替!脚位不同变接线,不过比较花时间!

楼主:
您好:模块和CPU板都没有吗?

网友A:
找一下三信!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你好!你需要的是VLT2800系列变频器的维修,可以电话0592-5186291-297找维修部黄工,就可以给你解决了

网友C(2008-01-08):
我有VLT2800系列变频器主板以及VLT5000系列变频器主板和部份驱动板,电话13682253055广州

网友D:
李老师您好!

   我向您请教个问题:国产的变频器哪个品牌的产品性价比更好些?

   谢谢!

网友E:
我有VLT2800系列变频器主板以及VLT2800系列变频器三台,电话13355210251山东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