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7.5kw故障

楼主(2004-02-21):
富士7.5KW变频器,显示器正常、输出电压130V.请问高手故障在哪里?

网友A:
我也不是什么高手不高手。我想你应是把参数定死了没法正常工作,要不就是外围电路故障,比如热继电器之类的外围元器件,等。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 的故障。另外你故障排了的话请回复我好不好。以便大家探讨。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再试!

网友C:
如果测量的时候不时直接在变频器端子上测量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接触不良的故障

网友A:
你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还是用指针万用表测量的.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输出电压不准确.

网友A:
我想是你的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我以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并不影响正常运行的,你可以把节能运行那个参数关闭,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