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n和pc连接方法咨询

楼主(2004-02-21):
我以前用三菱FX2N是232串口通讯的,刚换了一个联想Y510笔记本,可是没有232接口,我不知道别的接法,请问老师能提供吗?我现在的笔记本有PT1并口,3个usb,一个1394.急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A:
买一个USB和232口的转换器,电脑城有很多

网友B:
USB转COM口(RS232)电缆 COM口有9针及25针接口!适用于电脑没有配置串行口的情况下使用! USB转COM口对于外接的计算机附件(如外置MODEM、扫描仪)等设备是完全适用的,但对于PLC下载程序来讲,由于PLC不同及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可能不支持程序的传输! E-mail: CHINALXL@126.com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C:
没有办法的 我都试过了

网友D:
似乎只有IBM在新机型中还有串口,拥有串口的老机子做专用机吧。娱乐用联想Y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