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无故死机故障!

楼主(2004-02-21):
我单位有一台数控车系统为FANUC 0-TD,现经常无故死机,系统报警为:CPU意外中断。所有按键全部无效,重新启动后报警号各异,再次启动后一切正常。哪位高手给点建议!!谢了!

网友A:
格式化系统,重新输入参数

网友B:
I think cncman maybe right,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change your battery after you reset those parameters.

网友C:
我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控制箱内各线路板接触不好。第二种是控制箱内某一模块失效但是无论那种情况,,在维修前先把系统的各种参数备份好。 我觉得第一种的情况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楼主先把控制器先清理一次。FANUC的系统一般比较可靠。无论如何,格式化参数是最好的方法。一定到最后才用。

网友:
我单位还有一台数控车,同样为0-TD系统,也是正常工作时无故死机,每次死机,都报警为:920 WATCH DOG TIMER,关机一段时间,重新开机报警消除,能正常工作。曾拿到北京FANUC公司维修,被告知板子没有任何问题!请赐教!

网友D:
我修好过这种故障现象,是主板上的芯片性能下降导致,总的电路协调性不好,绝对是板子有问题。好不容易才查出来的,不便在此透露,抱歉!但我可以帮你维修

网友E:
920watch dog timer报警并不一定是PCB板子有问题,通常情况下系由外部状态信号不满足致NC PROGRAM OR LADDER PROGRAM因等待超时出现此报警,几次你可仔细CHECK DGN中的I/O信号状态,我处理过几次,都不是板子问题。仔细CHECK DGN中的I/O信号状态!!!

网友E:
920watch dog timer报警并不一定是PCB板子有问题,通常情况下系由外部状态信号不满足致NC PROGRAM OR LADDER PROGRAM因等待超时出现此报警,你可仔细CHECK DGN中的I/O信号状态,我处理过几次,都不是板子问题。 仔细CHECK DGN中的I/O信号状态!!!

哭!

网友(2004-07-16):
难说,线路板接触不良也会造成,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