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会自起,,但欠压会停车,,怪???

楼主(2004-02-21):
我在使用变频器时碰到一个疑问:::变频器在欠电压时会显示错误,,并且停车 但在掉电时,会自动起车,,为什么??? 请各位高手解疑 谢谢

网友A:
把变频器的掉电后重起的功能设置为无就OK了。或把转速追踪功能设置为无(有的变频器)。

网友A:
把变频器的掉电后重起的功能设置为无就OK了。或把转速追踪功能设置为无(有的变频器)。欠压当然会保护,就停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