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的PLC之间的连网通讯

楼主(2004-02-21):
对于不同品牌的PLC,要建立起他们之间的通讯,相对而言就要增加相关的设备,并要对应相同的协议标准,也就是让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协议。我在这里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设备,达到最好的通讯传输标准。

网友A:
代自由口性质的可以吧 还要根据具体的品牌定

工控啊!

网友:
很难的,但是不同PLC可以组成以太网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只是上位机需要安装相关PLC的驱动程序,才能进行不同PLC通过一种组态软件进行开发监控!

网友B:
要视品牌而言 hylotus说的利用上位机是个好办法.一台普通商用电脑就可以解决问题.恐怕这是最便宜的做法. 需要给上位机安装驱动程序的恐怕你说的是西门子一类的. 日本一些品牌(如富士\三菱\KEYENS)是没有驱动程序的,它们是零用专门的RS COMMAND(读/写命令)进行无协议通信. 所以说利用上位机来实现多品牌PLC通信的前提是要懂得计算机的编程语言,如VC,VB,DELPHI等

楼主:
如果不利用上位机,直接的联机通讯, 我考虑但没有尝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就是利用一定的设备,就是通讯处理器, 利用PLC本身的发送,接收指令,通过通讯处理器的转化, 比如转成485,另一个PLC就根据协议的格式进行接收, 在考虑通讯的建立,必须格式,协议的统一, 接收的PLC有时可能也需要通讯处理器, 这可能得根据不同的PLC通讯口来决定。

工控啊!

网友:
三菱,富士,日立等PLC如果采用上位机进行通讯,也只是可以利用一台计算机进行采用不同PLC的现场设备进行监控,在监控软件中统一编程,但是当组态软件要采集现场信息时,无论那个品牌的PLC都必须在上位机安装他的厂家提供的驱动程序,不只是西门子需要的,不信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采用RS422/485通讯,那可以直接从现场PLC的特殊模块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C:
用profibus应该可以

工控啊!

网友:
不可以的,各家PLC都可以连到Profibus总线上,但是互相不能通信的,因为各家PLC是不兼容的,别和PC机混为一谈!!

网友B:
想省钱~就不用组态软件~自己编写上位机软件~

网友D:
就算是同一品牌的PLC,同一的通讯协议,有时也很难解决相互的通讯问题的。接口可能不同,总线可能不同,甚至连寄存器编排也会不同。最好是通过上位机进行

网友E:
要是不同的PLC之间能通迅的话,而且又便宜,那现在就不会形成现在PLC这样的格局了呀,各厂商差异这么大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

网友F:
我接触过这种问题!建议用上位机解决方案!有很多厂家的上位系统提供各种接口,可以把PLC的信号归上去。如果是不同厂家的PLC之间直接通讯,那么成本会相对很高,不是硬件成本,而是软件和工程调试方面,但是各个大厂家都有支持几个大的现场总线,如西门子的profibus;AB的devicenet施耐德的modbus以及工业以太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现场总线把各个厂家的PLC串到一起!

网友G:
我还是一个刚刚步入PLC领域的人,今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H:
西门子PLC有带自由通信口的

网友I:
大家好! 以后要各位老师多多帮助!!

网友J:
L 奴果不采用上位机,不同的PLC之间奴何进行通信?

网友K:
捷通科技的DDMC1x系列的通讯协议转换器有此类功能; 目前已经有DDMF1系列现场模块转换到三菱FX系列PLC、欧姆龙Cxxx系列PLC、富士NB系列PLC、西门子S7-200系列PLC、基恩斯K系列PLC、松下PLC、目前还将开发CC-LINK现场总线和PROFIBUS-DP总线协议,当然也可进行双方设备不同协议可以互转的开发或定制,价格当然比PC机便宜并无需编程!仅需要在组态软件中设置PLC1某区域数据与PLC2的某区域数据进行交换即可使用!详情可到http://www.jtplc.com了解!

网友L:
多少个PLC啊?型号是什么? microtomato的宗旨就是花最少的钱(最好1分都不要花),办最多的事!

网友M:
请问西门子216如何和AB500系列的PLC通讯?

网友N:
对于工业现场、和设备层的通信、连网对刚刚做工控的人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不管采用CC-LINK、PROFIBUS-DP、CAN总线或工业以太网等,通信协议、硬件连接、应用软件调试是非常烦琐的。只有做过很多项目,才能积累出实用可行的方案。 我们遇到许多:工控机与几种PLC通信 PLC、变频器、测量仪表组网 各种DCS系统 我们发现即使解决了组网、通信问题,也很难解决可靠性(通信的)、实时性。 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非常实用,对用户使用简单、易懂的方案。 是基于工业以太网的高速分布实时数据库信息管理平台。 看着挺绕口,其实一说就明白。 各种现场设备(PLC、工控机、变频器、仪表、采集系统等)是管理平台的一个节点(一个平台最大到254个节点、可级连255个平台) 你的设备只要有RS-232或RS485、CAN接口,我提供一个到以太网的转换模块。 如是个自开发系统或嵌入式系统,我提供一块嵌入式小板(50*60MM)。 将它们用网线一连,OK,你的通信网络完成了。还是以太网。 谁的以太网都这么连,没错。现在市场上有许多串口-以太网、嵌入式以太网模块提供。软件支持(TCP/IP、UDP、HTTP协议、WEB SERVICE、全透明传输等)。 要做协议编程、要编网页,从网页抓数据,编串口通讯程序等等。 自己编程、调试。 实时数据库管理平台不需要你做任何网络编程,既插既用。 你用串口-以太网转换模块,设好波特率,按 0A5H /节点号 /数据库号(高)/ 数据库号(低)/数据(高)/数据(低)/小数点(位数)/05AH 格式发送或接收数据就可以了。该数据就已经在网上的数据库里了。 你用嵌入式模块,硬件连接后,模块占用硬件系统4K内存空间,你只要对4K内存读取数据就可以了。该数据就已经在网上的数据库里了。 就是每个节点都有一个2000个变量的数据库(双字节)这个数据库是全平台共享的。 任一变量变化,全平台所有节点在5MS内都能收到这个数据变量,高速实时响应。 管理平台还有网管功能,任一节点发生故障不仅不影响其他节点正常工作,每个节点都能知道谁OVER了。节点可任意增减。 你要做的就是画一张数据库的表,将每一节点需要的输入输出变量与数据库库号一一对应。(每一节点占用库号不能重复) 这时你既可以读到你想要的任一节点的数据,也可向任一节点发送数据了。 如果你用INTOUCH、组态王等组态软件作监控管理,我们提供一个虚拟数据库的DDE可执行文件。与组态软件自动链接,即可完成管理平台数据库的交换。 如果你用VB、VC编程,只需调用我们提供的控件就完成了数据交换。 我们用这一方案应用到几十个应用项目中,简单、高速 可靠。省去了许多重复性工作。 如果有兴趣可联系: EMIL BCY@AUTONET2000.COM AUTONETBCY@263.COM

楼主:
用单片机将协议转换

楼主:
不同PLC之间的联网, 需要做的就是同一协议, 不同的PLC一般都有串口转换设备, 可以通过统一的协议标准, 用通讯指令,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O(2004-06-29):
使用OPC之间的转换可能是最简单的

网友P:
可以用LG的120SPLC通过自带的RS485或RS232C试一下。通讯协议参数设为用户自定义。

网友Q:
不同类型的PLC联网的物理接口可能不一样; 国际知名工控公司的PLC通讯协议也不一样; 他们为谋求最大利润,他们往往只与自已产品连接。 如一定要与其它PLC连,那就大出血吧。要么我们用VB、VC转换卡去粘贴吧。

网友R:
我用过SAIA PCD系列PLC进行PLC之间的通信。用PCD2对松下PLC进行读写操作,再通过PROFIBUS将数据传输到西门子S300系统中去。通信用类汇编语言写的。不是很复杂。 目前PLC的发展应该是趋于开放性越来越高。各厂商的PLC应该有更好的开放性。

。新手上路

网友:
大家都转换成MODBUS,或者其他的开放串口协议,肯定可以。尤其是高端产品,通常PROFIBUS, DEVICENET,MODBUS都可以支持

网友S(2011-11-22):
大家都是以太网,为什么不能相互通信呢

网友T:
   都是以太网,关键是用户协议不相同,需要专门的程序来转换。我们已经做到通过以太网实现Control Logix PLC系统、S7-300/400 PLC系统、昆腾PLC系列之间的数据直接互联互通。已经有现场运行3年的实例了。一次故障没出过。成本绝对是最廉价的,一台计算机+以太网用户协议转换程序就OK了。

网友U(2014-09-11):
还是MODBUS靠谱!

网友V:
SINCE1990常州亨联诚招经销商或代理,本公司为全国第一批研发生产步进驱动器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型号覆盖两相中小驱动、三相大功率驱动。可满足整个市场的步进驱动器需求,性价比高,在众多行业享有盛誉。http://hlgjd.1688.com/招商热线:18306118969、15161127707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