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故障

楼主(2004-02-21):
我用的是三菱A系列,几个月前系统一下子停了,run不断闪烁, error则一直亮着,复位一下又好了,但过不多久又这样,开始一天一次,渐渐地一天几次,最后说是电源问题,换了一块电源后,管了几个月,可现在更利害,平均一次不到两分钟.各位大哥能给一个建议吗?

网友A(2003-06-08):
先编写一行简单的程序传到PLC,看是否有类似的问题,如没有是程序有问提,如果还有,可以把所有的I/O模块去掉,只留电源和CPU,看是否还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可一块一块再把所有I/O模块插上,看问题出在哪块模块上。

楼主:
哈哈,楼上的兄弟把问题当成在试验室!我希望你先检查寄存器里的错误代码!可以在线看的

工控啊!

网友:
兄弟你可以在线诊断一下PLC呀,看看是什吗错误代码?

楼主:
先看看错误代码再说

网友B:
1、看以下错误代码 2、看PLC参数 3、读出程序,全部清除,再传送一边。

网友C:
可以用电脑在线监视的,用gpp

网友D(2004-02-21):
我的一台也是这样,在线不了。换个CPU也是如此故障。问了许多人,都没发解决,有没有高手愿意帮忙。

网友E:
在那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