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这种阀门吗?

楼主(2004-02-21):
请教:有没有哪种电磁阀,得电后缓慢打开,失电后缓慢闭合的?时间可调的?承蒙指教!

网友A:
有啊,控制液压的时候,通过比例阀控制器来控制电磁阀,达到控制液压的目的。

网友B:
请问用在那一方面的电磁阀?

网友C:
气动,调节气压

网友D:
有一种电动阀门,可以慢开,慢关。时间约20秒至1分钟,口径DN80,DN100等。但价格较贵。时间可调。

网友E:
启东巨龙阀门厂是个土匪, 我们公司在他们那买的气体过滤器,和他们发过来的传真件的型号一样,但尺寸样子等都不一样,而且一个普通的DN50不锈钢过滤器要3800,过滤器内除一个铁网,没有任何东西, 当我们问他们原因时,他们董事长说:同型号和样子的要两万,然后就把手机关了.不再接我们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