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控制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

楼主(2004-02-21):
先进控制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   问一个SCADA系统的问题?清高手指教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作为生产过程和管理自动化最      为有效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之一,全名为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从体系结构和功能上来      说,可以分为两层:底层实时数据采集,上层实时监控和数据处理。   那么,请问:底层实时数据采集用什么硬件实现,据说是RTU,哪位同学知道请给简单说明      一点这方面的东东。我需要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毕业设计必需资料。   据说SCADA系统必须是远传系统,就是远程控制系统?请问是不是啊!      基于以上分析,如何在scada系统中实现先进控制那?例如实现模糊控制等等   若在上位机实现,然后通过无线局域网或者总线把由上位机计算处的控制信号传递给RTU,   这样时间不太慢了吗?缺乏控制的实时性啊?   但如果要求较高的控制精度,在scada系统中必须用先进控制策略,如何实现呢?      附录:   RTU是英文Remote Terminal Unit的简称,是SCADA系统的基本元素。一个RTU可以有几个,   几十个或几百个I/O点,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包括野外),当然首先应该在测量点附近。   一个RTU主要有以下4种功能:数据采集及处理;PID控制点或逻辑控制;流量累计;数据传   输(网络通信)。          由于每一个RTU都带有CPU、电源、通信模板、电台或光端机所以成本高。如能有多一   点I/O点进入一个RTU,则平均每个I/O点的成本就小得多。但如果RTU的地方没有很多的I/   O咪,则可以将邻近的I/O点用电缆线拉过来。但点数过多时,电缆的价格也不菲,这时用   现场总线就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它只需要一根传输电缆,就可以把几十个I/O点传送至2KM   以外。

网友A(2003-10-09):
通过OPC实现。 先进控制放在上位机上。 SCADA一般用在远程监控上,如:油、汽长输管线的的监控,油田、港口等的监控。结构一般分为三级: 1 调度中心 离现场几十公里至上千公里。有多种服务器,运行各种软件,先进控制可放在这一级,可和MIS系统集成。 2 控制中心 3 现场站控,用DCS或PLC、FCS。控制现场设备。

网友B:
Do not use OPC if possible for its lower tranmittering speed and lower reliability.

网友C:
为什么要通过OPC实现呢?

网友A:
Thanks gnehzz ! For these topic,I really do not know very well.One of OUR project is worked in OPC way. For this field ,welcome you give us some detail information and pratical experiences.

网友D:
现在,下 位机还是用plc的多

网友E(2004-01-04):
SCADA系统,可分为三部分:上位机、下位机和通讯部分。上位机就是采用普通微机加监控软件,下位机用PLC或RTU,具体的要看实际情况,无人职守的场合用RTU多一些,其余用PLC多一些。通讯部分是很关键的一部分,要看你选的通讯介质与通讯协议,以及上位机的监控软件有关。

网友F:
你提的问题就有问题,先进的控制可以在一个局部的控制单元中实现,也可以在一个大的系统(包括网络)中实现.和SCADA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如再有问题请致信byh@shtlx.com

网友G(2004-02-17):
实际上,RTU是着重于数据采集的能力,而PLC则着重于控制,做SCADA系统,您的下位机采取何种数据采集单元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根据各个行业的工艺流程,制定合适的系统架构.基本上对于高级别的控制,在实践中是采取增设现场控制站的方式来解决该问题的.如果有疑问请发e-mail我.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 saternoon@yahoo.com.cn

网友C:
我认为SACAD系统主要是在数据通讯上,下位和上位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有很多的选择余地。

网友H(2004-04-13):
我觉得不应该把PLC和RTU相提并论,RTU应该和现地控制单元LCU并列,而PLC作为现地控制单元的一部分,应与传感器配合工作,并通过现场总线进行现地通信。 另外,我还不太明白,先进控制理论怎样建立模型? 有人说,建立精确模型和设计健壮控制器是控制理论的两个极端,是吧? 那么,设计一个系统之前是不是应该建立其数学模型? 请教:进水口闸门的开度和闸前水位有什么样的关系,该建立怎样的模型?

楼主(2004-05-25):
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博士的研究课题了!!

网友I(2004-09-06):
楼主提出的问题本身其实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先进控制和任何系统之间只是一个接口的问题,它需要采集数据和发出控制信号,你们好象都跑题了,呵呵,我是做先进控制的,有问题发mail:zhangquer@126.com

网友J(2004-10-25):
这个问题,你可以查看www.echocontrol.com或者010-62973388找蔡大海

网友K(2005-06-23):
先进控制和不同的工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