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2004-02-21):
各位好,我在电动机控制方面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现在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用额定电压380V交流电供电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请问每相的相电压是否为额定电压220V?(星型连接),再就是每相的相电压范围一般在多大范围内变化,最大电压可达到多大?现在我要用电压传感器测量相电压,不知选多大量程的最合适?谢谢!

网友A:
相电压是220V,一定要注意相电压不能超过220V的10%,否则会烧电机的。测相电压时,量程300V够了。

网友B:
相电压只有200V是否会影响使用?

楼主:
请问相电压220V是否指的是有效值?电动机的相电压波动范围300V也是有效值吗?我们用交直交变频器产生的PWM波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380V),直流部分电压平均值为380*1.35=513V,那PWM波幅值是513V,用这样的信号给电动机供电,定子相电压波动范围是多少呢?请指点,多谢!

网友C:
直流电压比你算的高,因为有电容组,所以系数大于1.35;虽然峰值有540V左右,但有效值还是380V(与负载及转速也有关)。

楼主:
谢谢你不吝赐教! 我现在想选择电压传感器来测量定子相电压(如第一贴),我们想定做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所以我要搞清楚相电压、电流的变化范围。

网友C:
用LEM的,电压传感器的型号是LV100,测量范围从100V到2500V;电流传感器的型号是LT???(表示额定电流值),有穿电缆的,有穿铜母线的。

楼主:
你好!电压测量范围大固然保险,但我们作实验不象实际应用,还要保证精度(A/D输入信号为+-10V),所以电压传感器的测量范围要适当,以前我们选的是LV25-P,测量Vpn是10~500V,现在觉得不需要这么大,想定做一块。输入范围在零伏到(额定电压*1.1%),输出为A/D所要的电压信号,所以向你们请教电压的最大范围。

网友D:
电动机的电压不能高于5%和低于10%.因为电压高,电机的磁场饱和,漏磁通增大,所以空载电流增大!电机容易发热,寿命降低,电压过高,也有可能是绝缘激穿.电压过低,会使电机的输出功率降低.

楼主:
谢谢关注我的问题。

网友E(2008-07-07):
请问

一个2.5千瓦的电动机,它的电流是多大?该怎么酸?谢谢

网友F:
电功加倍=2.5*2=5A

网友F:
P=UI*1.732*COSQ

网友G:
工业用电:±7.5%

照明用电:+5%,—10%

网友H:
为什么普通电机也能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I:
我们作实验不象实际应用,还要保证精度(A/D输入信号为+-10V),所以电压传感器的测量范围要适当

网友J:
一般不能超过10%的;

网友K:
电网要求1000KV以下7%,电器设备因不同浮度不同,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