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PRS的数据采集

楼主(2004-02-21):
对移动装置的实时数据采集和控制问题,通常做法是使用数传电台。采用覆盖面极广的GPRS或GSM方式目前使用不多。目前在上海的一个项目中采用我公司的产品,实现通过GPRS网络进行多点、双向数据传输。该项目同时完成现场客显、多层票据打印(中文大写打印)。 对于GPRS、GSM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我们希望能和各位多多交流,集思广益,大力推动该领域的应用。 www.opto22.com.cn

网友A(2003-05-29):
请问,GPRS与GSM方式有何区别?

楼主:
to: question GPRS与GSM是有区别的,GPRS作为移动通信2.5代的技术,是GSM移动电话系统向第三代移动通信迈进的一个重要步骤。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简称,它突破了GSM网只能提供电路交换的思维方式,通过增加相应的功能实体和对现有的基站系统进行部分改造来实现分组交换,这种改造的投入相对来说并不大,但得到的用户数据速率却相当可观。GPRS允许用户在端到端分组转移模式下发送和接收数据,而不需要利用电路交换模式的网络资源。从而提供了一种高效、低成本的无线分组数据业务。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发性的和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 GPRS数据传输的优点: 1、永远在线 2、快速登录 3、高速传输 4、按量收费 要实现GPRS数据传输,需要有固定的IP地址,GSM通过互相呼叫对方号码实现无线通讯。

网友B:
可否寄一些关于GPRS和GSM的资料,我的EMAIL:shjj731216@sohu.com

楼主(2003-07-31):
对于连续运行的装备,最糟糕的状况是突发故障,而职守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或发现后不知需要通知何人,且职守人员大多不能对故障的详细情况进行完整描述。那么是否有廉价的解决方案? GSM短信功能是一种较理想的解决方案。用户只要有一块GSM的SIM卡(能收发短信即可用),通过Opto22的控制系统与GSM Modem,在被监控设备异常时,Opto22控制系统能够把报警/故障信息通过GSM Modem发送短信到用户(可多个),用户亦可通过手机发送短信到Opto22控制系统,完成相应的现场控制。 至于编制Opto22控制系统与GSM Modem通讯程序的复杂度方面,由于Opto22基于流程图方式的控制程序开发软件,以及Opto22在模拟量计算、字符串处理方面的独到之处,一般在2个小时内能完成通讯程序的编制和调试。 目前,Opto22正在联系开发基于GPRS的集数据采集、短信收发功能于一体的Modem,年内将会推出。

网友C:
可否寄一些关于GPRS和GSM的资料,我的EMAIL:GAOBG@sohu.com

网友D:
我目前正在做一个控制方案,我的50个模拟量数据的采集要求1秒钟刷新10次,我调查过了使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是达不到的,如果使用PLC进行控制的话控制和采集可能只有分家了。我对OPT22不了解,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E:
楼上的你好,你所说的刷新是指底层的数据刷新,还是上位机上的数据刷新。 如果要了解opto22的详细情况,请致电01082025910 或者浏览网站www.opto22.cn

网友F(2004-02-21):
神仙:你好 能否给小弟一些关于SNAP-M2M技术的相关资料吗 我的邮箱z.jw@eyou.com

网友G(2004-05-14):
必须有固定的IP,这只有大企业比较使用。如果采用花生壳,可以解决没有固定IP的问题。用用也不错!

网友H:
gprs只是2.5代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平滑过度到3代,cdma也是如此, 而且gprs最好用固定ip小企业负担太重 对网络要求过高,我们试用的情况只能达到90%左右的成功率, 在公网繁忙的时候,常常接收不到

网友I(2006-09-07):
可否寄一些关于GPRS和GSM的资料,brigitte-1978@163.com

网友J(2007-03-06):
 通过手机短信实现对现场的管理,这个好  正在找着方面的东东 资料能发送到chb156@yahoo.com.cn 谢谢

网友K:
我们现在用CDMA方式,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