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电脑上profibus板卡驱动程序

楼主(2004-02-21):
我们用的一个s7-300和4个s7-200组成的网,用Profibus连接。 在电脑端有个板卡,上面有profibus连接线的接口。由于电脑中途坏过。我是新接手这些高备的。用这个板卡好像就可以和PLC通迅进行调试程序。可我不知道去哪儿下载这板卡的驱动。请指点。

网友A(2004-05-17):
据说不要驱动,2000及以上系统会自动识别,除非你要实现复杂的控制。

网友B(2006-07-12):
大家好,我非常想瞻仰瞻仰devicenet规范,请哪位好心人赐给我一份吧。我用PRUFIBUS DP,PA协议及源代码交换,LJE512@126.COM

网友C:
安装STEP7for s7-300/200 后就有了.

网友D(2007-01-19):
只要装了STEP7或WINCC后就有了驱动了,我估计是电脑系统被人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