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运动控制与PLC的问题

楼主(2004-02-21):
我想购买运动控制卡,用于3轴步进电机,可脱离PC机进行独立控制,最好还能有面板输入。有人建议我用PLC实现。如果用PLC实现,怎么实现,有哪些厂家提供该方面的产品,我是新手,望行家指点一下。

网友A(2003-03-22):
GE FANUC 有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块,如有兴趣请和我联系!

网友B:
luyu,请告知我的联系方式,杨生,075527327504

楼主:
可以的,上次在杭州的自动化展览上好象看到过日本的ROSE有做这个系统的。你可以去伟恒升的网站上看看。祝好运!

网友C:
可以用AB的Controllogix5555.有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块.例如:1756-MO8SE Contrologix 8-axis motion module sercos interface。

网友D:
PLC可以做。可用FX2N系列。

网友C:
楼上的fx2n是什么?

网友E(2003-07-15):
contrologix中1756-m08se不能用在这个应用中,因为步进电机没有sercos,如果说用1756-02ae还可以,不过有些浪费。三菱fx系列的plc在运动控制上纯属入门级产品,效果会很差。用板卡来控制实在是可靠性太差。

网友F(2003-10-15):
三菱FX2NPLC+10GM+20GM完全胜任,有问题EMAIL我

网友G:
可以和我们联系。用奥地利的SIGMATEK。此系统专门用于轴控!

楼主:
我使用西门子的s7-222实现过三轴控制,通过HMI输入运动参数,没有使用任何扩展模块。选择运动控制卡还是PLC主要取决于系统的运动要求,不可以一概而论。

网友H(2003-12-12):
我公司准备开发两种新产品具体要求如下; 1) 运动控制轴8个其中2个旋转定位轴6个运动定位轴, 2) 至少4轴插补运动(一个旋转轴,3个运动轴) 3) 插补运动的轨迹方式一致但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根据要求变化 4) 每个轴的运动都要能够根据初始位置和终点位置的要求设定坐标 5) 伺服电机的最大扭矩3NM 我们不想采用现有的数控系统,能否根据我们的要求选配一个性能好,价格适合的控制系统? 另外一种产品要求: 1) 运动控制轴5个其中两个旋转控制轴,3个运动控制轴 2) 运动控制轴要求至少2个能够直线插补

网友E:
不知我是不是可以帮到你?可打电话0755-26810293 13823733372

网友I:
欧姆龙公司的小型PLC中的CJ1-NC413模块应该是你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请电:010-51029800(赵先生)

网友J:
三菱fx1s -14mt就可实现直线、圆弧插补,那第三轴就不用我说了。面板f920got 最经济的了,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呀,0769-2419993

网友K(2004-02-01):
请教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运动控制器的市场前景怎样?目前国内是什么样的状况?非常感谢!

网友L:
如果是每个轴简单直线运动,实现起来很容易,使用单独的运动控制模块就可以了。如果有两轴之间的插补运动,就会复杂一些。但是,用PLC也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M:
说的那么差,怎么帮你啊

网友N:
三菱fx1s -14mt就可实现直线、圆弧插补?????!!!!!我用过FX1S系列,没有插补功能!

楼主(2004-06-02):
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使用3轴步进电机,日本SEEK公司有一款产品可能适合您AS-8030,它是具有内置PLC电机控制器功能的产品,通过面板输入,3轴控制,直线、圆弧插补,有自我诊断、报警显示功能,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baikeyue@sohu.com,021-62497035。

网友O(2004-09-09):
TO:看上去很丑,我做一个项目,实现PLC S7-200+伺服电机(不用位控模块),我知道,PLC+步进电机可以实现,但是伺服电机怎么实现?编码器信号给驱动器还是PLC

网友P:
给驱动器,没有定位模块,PLC不能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