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11千瓦

楼主(2004-02-21):
我公司用西门子变频,好几台坏了好象都是开关电源引起的,拆开时发现开关电源部分涉及到供电的都明显烧黄!还有变压器边上的几个电阻下面板子都被烧黑.....统统都是这种情况!!!请大虾指点故障所在????

网友A(2002-10-04):
请发EMEIL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B:
N系列N型号

楼主:
你说的是西门子吗那可能是负载引起的。查查整流电路...

网友C:
可能你的应用中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能说一下带的负载和用电环境吗? 供大家参考,分析。

网友D:
运行多久了 我做过的西门子变频器,还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我做了4年技术,从没发现,请联系

网友E(2002-11-04):
可以帮你解决 发EMAIL联系

网友F:
我们这也有可能是本身的故障不必理他

网友G(2003-11-05):
谁有西门子变频器用的国产风扇 6SE6440-2UD31-1CA0 24V-0.4A

网友H(2004-02-21):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我是MM440,11KW,5。5KW,4KW均出现此问题,请各位老师赐教,我加了进线电抗,是否加输出电抗和制动电阻,我的变频器是长期连续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