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谁听说过威达工控?请指路

楼主(2004-02-21):
有谁听说过威达工控?这家东西怎么样?求各位指个道.

网友A:
我用过一些整机,感觉还可以。我最先是用研华的,因旁边放了一台变频器。做数据采集时总是会有一些杂波。后来改用威达的。做数据采集时基本上没出现什么问题。不过串口坏了一次。

网友B:
我司2001年购置的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刚刚出了系统故障,不知有哪个单位或个人能进行修理. 其系统如下: 计算机(主机)采用台湾威达公司生产的工控机。  ■ 主处理器Intel Pentium 型233MHz。  ■ 主内存:64M,支持EDORAM。  ■ 兼容的UARTH/W16级中断。S/W无此限制的       Watchdogtimer。  ■ BPI-03 ISA 总线插槽的无源底板(防尘屏蔽)。  ■ PAC-42H机箱:配有BP4S无源底板(防尘屏蔽)。   提供65W电源。  ■1.44M软驱。  ■20G硬盘(薄型)。  ■15英寸彩色显示器。 控制软件功能:  ■ 全汉字显示、人机对话。  ■ 割缝自动补偿功能。  ■ CRT模拟加工显示、加工过程同步跟踪显示功能。  ■ 沿轨迹返回再返回功能(可返回到原点)。  ■ 坐标位置切换功能。  ■ 当前速度显示功能。  ■ 拐点加减速功能。  ■ 暂停功能。  ■ 切割工件与图形显示比例放大缩小功能。  ■ 切割过程中任意加减速功能。  ■ 在预热过程中可任意增加预热时间。  ■ 自动点火功能。  ■ 自动调高、可自动识别过孔功能。  ■ 图形和旋转及镜象功能。  ■ 加挂等离子切割功能。  ■ 编程代码格式:ESA码或G代码。 如果您能给予帮助,不胜感激!具体报酬事宜可商议! 江苏 南通 138 629 40070 阿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