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用铂电阻做的集成的温度传感器蕊片,谢谢各位

楼主(2004-02-21):
求助:有没有用铂电阻做的集成的温度传感器蕊片,谢谢各位 fzw310@sina.com

网友A:
铂电阻本身就是温度传感器。 用铂电阻做集成的温度传感器就够糊涂了,还来个芯片!?(‘蕊’读 rui 音) 用于铂电阻温度传感器信号变换为 4-20mA 传送的芯片可参考 XTR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