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急!!!

楼主(2004-02-21):
我现在采用组态王6.03和51单片机进行通讯,读取单片机的3个字节开关量,请问, 1)是否要另外安装设备的驱动程序,如果要,从那里得到驱动程序,不要的话,是不是组态王自身已经有了这一驱动程序。 2)具体通讯协议如何设置,单片机和组态王都如何设置,是不是安装组态王的安装目录下的driver目录下有详细的说明文档那样的,设置好像很麻烦!! 3)如果我采用DDE通讯传输的话,组太王可以和VC进行DDE通讯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谢谢!!!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pagechen1977@yahoo.com.cn

网友A(2003-10-21):
通用单片机ASCII协议支持单片机与组态王通讯,用户只要按照我们的协议编写单片机通讯程序就可实现与组态王的通讯.通讯方式:RS-232,RS-485,RS-422均可。 波特率: 由单片机决定(2400,4800,9600and19200bps)。 字节数据格式:由单片机决定。 注意:在组态王中设置的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必须与单片机编程中的通讯参数一致 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已发到您的邮箱 请查收!!

网友B(2003-11-24):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Email: my-dyz@163.net

网友C: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CXNCJX·163。COM

网友A:
已发到各位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D:
小叮当: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Email: YH083@TOM.COM

网友E:
能否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发给我一份?谢谢? Email:zhanghxiang@eyou.com

网友F(2003-12-26):
我也要,谢谢! flash_email@163.com

网友G(2004-01-31):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ptkinger2003@yahoo.com

网友H: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yaojiqy@sohu.com

网友I: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wangzengcai@yahoo.com.cn

网友J:
我现在正在搞一个监控软件的驱动,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jijinghcq@126.com

网友K: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我现在急需要用。 请尽快发给我。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wufengjie501@163.net

网友: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hybang1@163.com

网友L: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 guown2000@163.com

网友M: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也给我发一份吗? 非常感谢! wcb800322@hotmail.com

网友(2004-03-08):
给我一个climberlpf@163.com 我正在做一个组态王和单片机通信,怎么也调不同,急

网友N:
说句实在话~有那时候真不如那VB做个程序~!

网友O: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Email: sqqv@163.com

网友P:
请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winntserver@163.com

网友Q: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也给我发一份吗?   非常感谢! sailor0609@sina.com

网友R:
三维力控的光盘内有大量的技术资料,包括相关的源代码,可以向北京三维力控索取学习,登陆www.sunwayland.com.cn了解。

网友S:
可以用VC++实现吗?

网友T:
www.kingview.com 驱动下载里有通用单片机的驱动,其中带协议说明

网友U(2004-10-23):
我现在做上位机与单片机得通讯,也需要一份驱动程序详细资料 万分感谢!! 邮箱:daihang1981@sina.com

网友V: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Email: sun2n@126.com

网友W:
我做过组态王和单片机通讯,很稳定4800kps,传输数据无误, hongweizhou8951@sina.com

网友X:
我一下用IFIX当然也是不错的了 其实组态王和力控也有相应的驱动,如果没有的话,他们要开发的 祝快乐

网友Y: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Email:qd1028@163.com

网友P:
哪位高手能给我发一份单片机端的通讯程序,包括接受组态王写数据,和被组态王读数据。 深圳 谈先生 tkyun1@126.com

网友Z: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tyjzhxtyk@tom.com

网友AA(2004-11-28):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Email:sjzdlq1@sina.com

网友AB:
组态王与单片机协议 1.通讯口设置: 通讯方式:RS-232,RS-485,RS-422均可。 波特率: 由单片机决定(2400,4800,9600and19200bps)。 字节数据格式:由单片机决定。 起始位 数据位 校验位 停止位 注意:在组态王中设置的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必须与单片机编程中的通讯参数一致 2.在组态王中定义设备地址的格式 格式:##.#  前面的两个字符是设备地址,范围为0-255,此地址为单片机的地址,由单片机中的程序决定 ; 后面的一个字符是用户设定是否打包,“0”为不打包、“1”为打包,用户一旦在定义设备时确定了打包,组态王将处理读下位机变量时数据打包的工作。 3.在组态王中定义的寄存器格式 寄存器名称 dd上限 dd下限 数据类型 Xdd 65535 0 FLOAT/BYTE/UINT 斜体字dd代表数据地址,此地址与单片机的数据地址相对应。 注意: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时,一个X寄存器根据所选数据类型(BYTE,UINT,FLOAT)的不同分别占用一个、两个,四个字节,定义不同的数据类型要注意寄存器后面的地址,同一数据区内不可交叉定义不同数据类型的变量。为提高通讯速度建议用户使用连续的数据区。 例如, 1、在单片机中定义从地址0开始的数据类型为BYTE型的变量: 则在组态王中定义相应的变量的寄存器为X0、X1、X2、X3、X4。。。。。。。。,数据类型为BYTE,每个变量占一个字节 2、在单片机中定义从地址100开始的数据类型为UINT型的变量: 则在组态王中定义相应的变量的寄存器为X100、X102、X104、X106、X108。。。。。。。。,数据类型UINT,每个变量占两个字节 3、在单片机中定义从地址200开始的数据类型为FLOAT型的变量: 则在组态王中定义相应的变量的寄存器为X200、X204、X208、X212。。。。。。。, 数据类型FLOAT,每个变量占四个字节 3.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讯的命令格式: 读写格式(除字头、字尾外所有字节均为ASCII码) 字头 设备地址 标志 数据地址 数据字节数 数据… 异或 CR 说明; 字头:1字节1个ASCII码,40H 设备地址: 1字节2个ASCII码,0—255(即0---0x0ffH) 标志:1字节2个ASCII码,bit0~bit7, bit0= 0:读,bit0= 1:写。 bit1= 0:不打包。 bit3bit2 = 00,数据类型为字节。 bit3bit2 = 01,数据类型为字。 bit3bit2 = 1x,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数据地址: 2字节4个ASCII码,0x0000~0xffff 数据字节数:1字节2个ASCII码,1—100,实际读写的数据的字节数。 数据…:为实际的数据转换为ASCII码,个数为字节数乘2。 异或:异或从设备地址到异或字节前,异或值转换成2个ASCII码 CR:0x0d。 通讯尝试恢复命令(COMERROR),请求地址为0的一个BYTE数据 3.1.上位机发送读命令 字头 设备地址 标志 数据地址 数据字节数 异或 CR 下位机应答:若正常: 字头 设备地址 数据字节数 数据… 异或 CR 若不正常: 字头 设备地址 ** 异或 CR 例1:读15号仪表,数据地址为15的数据。其中数据为100,数据类型为字节,不打包。组态王所发数据为: 40 30 46 43 30 30 30 30 46 30 31 37 32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标志 读操作 字节型 不打包 数据地址15 数据字节数1 异或 若正确: 40 30 46 30 31 36 34 37 35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数据字节数1 数据100 异或 若不正确: 40 30 46 2a 2a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例2:读15号仪表,数据地址为15的数据。其中数据为100,数据类型为字节,打包。组态王所发数据为: 40 30 46 43 32 30 30 30 46 30 31 37 30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标志 读操作 字节型 打包 数据地址15 数据字节数1 异或 若正确: 40 30 46 30 31 36 34 37 35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数据字节数1 数据100 异或 若不正确: 40 30 46 2a 2a 37 36 0d 设备地址15 ** 异或 3.2.上位机发送写命令 字头 设备地址 标志 数据地址 数据字节数 数据… 异或 CR 下位机应答:若正常: 字头 设备地址 ## 异或 CR 若不正常: 字头 设备地址 ** 异或 CR 例1:写15号仪表,数据地址为15。写数据255,数据类型为字,不打包。组态王所发数据为: 40 30 46 43 35 30 30 30 46 30 32 30 30 46 46 37 34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标志 写操作 字型 不打包 数据地址15 数据字节数2 数据255 异或 若正确: 40 30 46 23 23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若不正确: 40 30 46 2a 2a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例2:写15号仪表,数据地址为15。写数据65535,数据类型为浮点型,打包。组态王所发数据为: 40 30 46 43 46 30 30 30 46 30 34 31 30 46 46 46 46 30 30 字头 设备地址15 标志 写操作 浮点型 打包 数据地址15 数据字节数4 数据65535 30 30 0d 异或 若正确: 40 30 46 23 23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若不正确: 40 30 46 2a 2a 37 36 0d 字头 设备地址15 ** 异或 5.浮点数格式: 4字节浮点数 = 第一字节高4位ASCII码+第一字节低4位ASCII码 +第二字节高4位ASCII码+第二字节低4位ASCII码 +第三字节高4位ASCII码+第三字节低4位ASCII码 +第四字节高4位ASCII码+第四字节低4位ASCII码 第1字节低4位 第2字节低4位 第3字节低4位 第4字节低4位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第1字节高4位 第2字节高4位 第3字节高4位 第4字节高4位 ★ 四字节浮点数格式: (1)第一字节 (2)第二字节 (3)第三字节 (4)第四字节 注:数符=0——正,数符=1——负 阶符=0——正,阶符=1——负 D7 D6 D5 ~ D0 ★ 浮点数可表示范围:-1×232~1×232 ★ 数符:1位 阶符:1位 阶码:6位 例:流量积算控制仪表瞬时流量测量值数据=100.210 转换成浮点数:100.210=270.7828125=0716+C816+6616+6616 =30ASCII+37ASCII+43ASCII+38ASCII+36ASCII+36ASCII+36ASCII+36ASCII 小数部份:0.7828125  0.7828125256=200.4 0.4256=102.40.4256=102.4 10进制: 第一字节 第二字节 第三字节 第四字节 十六进制: ASCII码: 第一字节 第二字节 第三字节 第四字节 传输格式如下: 第1字节低4位 第2字节低4位 第3字节低4位 第4字节低4位 30 37 43 38 36 36 36 36 第1字节高4位 第2字节高4位 第3字节高4位 第4字节高4位 3、注: 仪表内部数据为十六进制表示的十进制数。如:实时测量值为500,则用十六进制表示为1F4H。仪表通讯传输是将上述十六进制数据转化为标准ASCII码(即一字节的16进制数转化为2个ASCII码──高4位ASCII码+低4位ASCII码)。 如:上述数据1F4H(16进制 ),传输时,转化为ASCII码则为30H、31H、46H、34H。 6.此浮点数格式的转换: 1) ASCII码到浮点数: /* in:char* c 要转化的ASII码字符,应为4个字符。 Return :转换后的浮点数。 */ float C4toD(char * c) { BYTE Hd[30], Jiema[30]; float DTc[30]; float Decimal = 0; memset(Hd, 0, sizeof(Hd)); memset(Jiema, 0, sizeof(Jiema)); memset(DTc, 0, sizeof(DTc)); float returnflo = 0; BOOL ShuFU = FALSE, JieFU = FALSE; if((c[7] > 0x40) && (c[7] < 0x47)) Hd[7] = ((c[7] - 0x37) & 0x0f); else if((c[7] > 0x60) && (c[7] < 0x67)) Hd[7] = ((c[7] - 0x57) & 0x0f); else Hd[7] = ((c[7] - 0x30) & 0x0f); if((c[6] > 0x40) && (c[6] < 0x47)) Hd[6] = ((c[6] - 0x37) & 0x0f); else if((c[6] > 0x60) && (c[6] < 0x67)) Hd[6] = ((c[6] - 0x57) & 0x0f); else Hd[6] = ((c[6] - 0x30) & 0x0f); DTc[2] = (float)(((float)(Hd[6] * 16.0) + (float)(Hd[7])) / 256.0); if((c[5] > 0x40) && (c[5] < 0x47)) Hd[5] = ((c[5] - 0x37) & 0x0f); else if((c[5] > 0x60) && (c[5] < 0x67)) Hd[5] = ((c[5] - 0x57) & 0x0f); else Hd[5] = ((c[5] - 0x30) & 0x0f); if((c[4] > 0x40) && (c[4] < 0x47)) Hd[4] = ((c[4] - 0x37) & 0x0f); else if((c[4] > 0x60) && (c[4] < 0x67)) Hd[4] = ((c[4] - 0x57) & 0x0f); else Hd[4] = ((c[4] - 0x30) & 0x0f); DTc[1] = (float)((((float)(Hd[4] * 16.0) + (float)Hd[5]) + DTc[2]) / 256.0); if((c[3] > 0x40) && (c[3] < 0x47)) Hd[3] = ((c[3] - 0x37) & 0x0f); else if((c[3] > 0x60) && (c[3] < 0x67)) Hd[3] = ((c[3] - 0x57) & 0x0f); else Hd[3] = ((c[3] - 0x30) & 0x0f); if((c[2] > 0x40) && (c[2] < 0x47)) Hd[2] = ((c[2] - 0x37) & 0x0f); else if((c[2] > 0x60) && (c[2] < 0x67)) Hd[2] = ((c[2] - 0x57) & 0x0f); else Hd[2] = ((c[2] - 0x30) & 0x0f); Decimal = (float)(((float)(Hd[2] * 16) + (float)(Hd[3]) + DTc[1])/ 256.0); if((c[1] > 0x40) && (c[1] < 0x47)) Jiema[1] = ((c[1] - 0x37) & 0x0f); else if((c[1] > 0x60) && (c[1] < 0x67)) Jiema[1] = ((c[1] - 0x57) & 0x0f); else Jiema[1] = ((c[1] - 0x30) & 0x0f); if((c[0] > 0x40) && (c[0] < 0x47)) Jiema[0] = ((c[0] - 0x37) & 0x0f); else if((c[0] > 0x60) && (c[0] < 0x67)) Jiema[0] = ((c[0] - 0x57) & 0x0f); else Jiema[0] = ((c[0] - 0x30) & 0x0f); ShuFU = ((Jiema[0] & 0x08) >> 3) > 0; JieFU = ((Jiema[0] & 0x04) >> 2) > 0; Jiema[2] = (Jiema[0] & 0x03) * 16 + Jiema[1]; if(JieFU) returnflo = (float)pow(2, (-1) * Jiema[2]) * Decimal; else returnflo = (float)pow(2, Jiema[2]) * Decimal; if(ShuFU) returnflo = (-1) * returnflo; return returnflo; } 2) 浮点数到ASCII码: /* in:char * c: 存储浮点数转换后的ASCII码字符。 Float d: 要转换的浮点数。 Return : 无。 */ void D4toC(char * c,float d) { BYTE i = 0, Jiema = 0; char inbyte1[30]; BOOL ShuFu = FALSE, JieFu = FALSE; int inbyte2 = 0, inbyte3 = 0, inbyte4 = 0; char afterbyte2[30], afterbyte3[30], afterbyte4[30]; float F_afterbyte2 = 0, F_afterbyte3 = 0, F_afterbyte4 = 0; memset(inbyte1, 0x30, sizeof(inbyte1)); memset(afterbyte2, 0x30, sizeof(afterbyte2)); memset(afterbyte3, 0x30, sizeof(afterbyte3)); memset(afterbyte4, 0x30, sizeof(afterbyte4)); inbyte1[10] = 0x0; afterbyte2[10] = 0x0; afterbyte3[10] = 0x0; afterbyte4[10] = 0x0; if(d == 0) { for(int j = 0; j < 8; j++) c[j] = 0x30; return; } if(d < 0) { ShuFu = TRUE; d = (-1) * d; } while(d > 1) { d =(float)(d / 2.0); i ++; } while(d <= 0.5) { JieFu = TRUE; d = (float)(d * 2.0); i ++; } if(d == 1) { for(int j = 2; j < 8; j++) c[j] = 0x46; } else { inbyte2 = (int)(d * 256); F_afterbyte2 = (d * 256) - (int)(d * 256); inbyte3 = (int)(F_afterbyte2 * 256); F_afterbyte3 = (F_afterbyte2 * 256) - (int)(F_afterbyte2 * 256); inbyte4 = (int)(F_afterbyte3 * 256); F_afterbyte4 = (F_afterbyte3 * 256) - (int)(F_afterbyte3 * 256); itoa(inbyte2, afterbyte2, 16); itoa(inbyte3, afterbyte3, 16); itoa(inbyte4, afterbyte4, 16); if(inbyte2 == 0) { c[2] = 0x30; c[3] = 0x30; } else if(inbyte2 < 16) { c[2] = 0x30; c[3] = afterbyte2[0]; } else { c[2] = afterbyte2[0]; c[3] = afterbyte2[1]; } if(inbyte3 == 0) { c[4] = 0x30; c[5] = 0x30; } else if(inbyte3 < 16) { c[4] = 0x30; c[5] = afterbyte3[0]; } else { c[4] = afterbyte3[0]; c[5] = afterbyte3[1]; } if(inbyte4 == 0) { c[6] = 0x30; c[7] = 0x30; } else if(inbyte4 < 16) { c[6] = 0x30; c[7] = afterbyte4[0]; } else { c[6] = afterbyte4[0]; c[7] = afterbyte4[1]; } } if(JieFu) { if(i > 0x3f) i = 0x3f; } else if(i > 0x32) i = 32; if(ShuFu) i = i | 0x80; if(JieFu) i = i | 0x40; itoa(i, inbyte1, 16); if(inbyte1 == 0) { c[0] = 0x30; c[1] = 0x30; } else if(i < 16) { c[0] = 0x30; c[1] = inbyte1[0]; } else { c[0] = inbyte1[0]; c[1] = inbyte1[1]; } for(i = 0; i < 8; i ++) { if((c[i] > 0x60) && (c[i] < 0x67)) c[i] = c[i] - 0x20; } c[8] = 0x00; }

网友AB:
感兴趣的兄弟可以自己试一试。^_^

网友AC: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zjl19791025@163.com

网友AD(2005-03-03):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lyl2000610@yahoo.com.cn

网友AE(2005-04-03):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也给我发一份吗? 另外有没有用rtu模式crc校验的程序和注释啊?能否也给一份?谢谢!! lu-guo12@sohu.com

网友AF: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也给我发一份吗? 另外有没有用rtu模式crc校验的程序和注释啊?能否也给一份?谢谢!!            xyz8848@163.com

网友AG(2005-06-10):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也给我发一份吗? 另外有没有用rtu模式crc校验的程序和注释啊?能否也给一份?谢谢!! hblhm0606@163.com

网友AH: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zbren@163.com

网友G(2006-02-22):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Email:ptkinger2003@yahoo.com

网友AI: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aircang864@chinaren.com

网友AJ: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吗?多谢!
我的邮箱是zzg_pkingcn@163.com

网友AK(2006-04-28):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吗?多谢
qilei_1984@163.com

网友AL: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也给我发一份吗? 另外有没有用rtu模式crc校验的程序和注释啊?能否也给一份?谢谢!!

网友AL(2006-05-28):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吗?多谢!
160ljm@163.com

网友AM:
也给我来一份吧.dong0407@163.com
  拜谢了!

网友AN(2006-06-30):
其实走串口modbus协议是最好,最通用的。需要协议及其crc校验代码(vc)的可以联系我。vb6_888@126.com

网友AO(2006-08-28):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我的邮箱是huijunchen1018@163.com

网友AP:
也给我份驱动程序详细说明吧.
skyskyskyskyblue@126.com
谢谢!

网友AQ(2006-10-17):
小叮当: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yk_wangyu@163.com

网友AR(2006-12-06):
也给我发一份吧!
    gyqjc@163.com

网友AS(2007-04-10):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cyx7809@126.com

网友AT(2008-07-27):
我也急需啊!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我的邮箱是:sbyygy226@sohu.com

网友AT:
我也急需!能不能给我发一份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吗?多谢! 我的邮箱是:sbyygy226@sohu.com

网友AU(2009-04-29):
引用 网友A:
关于通用单片机ASCII协议支持单片机与组态王通讯,用户只要按照我们的协议编写单片机通讯程序就可实现与组态王的通讯.通讯方式:RS-232,RS-485,RS-422均可。波特率: 由单片机决定(2400,4800,9600and19200bps)。字节数据格式:由单片机决定。 注意:在组态王中设置的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必须与单片机编程中的通讯参数一致 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已发到您的邮箱 请查收!!

小弟也遇到同样的困难,请给我也发一份好么!感激涕零!
tenni0@126.com

网友AV(2009-06-12):
小弟也遇到同样的困难,请给我也发一份好么!感激涕零!
zhaoyuming120@163.com

网友AW(2010-04-02):
能将驱动程序给我传一份吗?谢谢

网友AW:
能给我传一份驱动程序吗?我的邮箱是ma3ling2ling2@sina.com

网友AX:
引用 网友AN:
关于其实走串口modbus协议是最好,最通用的。需要协议及其crc校验代码(vc)的可以联系我。vb6_888@126.com

中慰兄,能给我发一份走串口modbus协议及其crc校验代码(vc)吗?谢谢啊!! 邮箱:363509773@qq.com

网友AY(2010-06-18):
想研究下 想要资料 交流 tgb7777777@163.com

网友AZ(2010-08-20):
小叮当: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cjh1982@126.com

网友BA(2010-10-09):
有具体的单片机通讯程序没???非常感谢!!!邮箱wsbjz911@163.com

主要本人对地址不是很懂,望各位老前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BB:
我也感兴趣,也发过来一份,谢谢。

网友BC(2010-11-16):
我这里就有AT89S52单片机和组态王通信、以及单片机和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通信的例子 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BD(2011-05-06):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你!339604537@qq.com

网友BC(2011-07-04):
汗!何必用组态王专有的和单片机通信的协议呢??干嘛不用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等大众协议呢?这样的话,即便你上位机不用组态王,用力控、杰控、易控、MCGS、世纪星等等组态软件都可以啊!!或者你上位机换成触摸屏也可以的啊!!QQ149034219

网友BE:
小弟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你!631727547@qq.com

网友BF:
能将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我的邮箱是:mrwcq@126.com

万分感谢!!!

网友BG:
能将驱动程序和详细帮助说明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ghkjxx@163.com

楼主(2004-02-21):
我现在采用组态王6.03和51单片机进行通讯,读取单片机的3个字节开关量,请问, 1)是否要另外安装设备的驱动程序,如果要,从那里得到驱动程序,不要的话,是不是组态王自身已经有了这一驱动程序。 2)具体通讯协议如何设置,单片机和组态王都如何设置,是不是安装组态王的安装目录下的driver目录下有详细的说明文档那样的,设置好像很麻烦!! 3)如果我采用DDE通讯传输的话,组太王可以和VC进行DDE通讯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谢谢!!!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pagechen1977@yahoo.com.cn

金属风暴!

网友(2011-07-27):
直接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了,在单片机上写一个MODBUS协议。

网友BH:
引用 网友BI:
关于通用单片机ASCII协议支持单片机与组态王通讯,用户只要按照我们的协议编写单片机通讯程序就可实现与组态王的通讯.通讯方式:RS-232,RS-485,RS-422均可。波特率: 由单片机决定(2400,4800,9600and19200bps)。字节数据格式:由单片机决定。 注意:在组态王中设置的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必须与单片机编程中的通讯参数一致 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已发到您的邮箱 请查收!! 内容的回复:小弟也遇到同样的困难,请给我也发一份好么!感激涕零!tenni0@126.com

给我也发一份好么  531688718@qq.com

网友BJ(2011-10-12):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驱动程序详细帮助说明吗?多谢!
我的邮箱是niaokanwugui@yahoo.com.cn  非常感谢 !谢谢!谢谢!

网友BC:
就是组态王和单片机通信嘛 我有组态王6.52和单片机通信的实例!!QQ149034219

网友BK(2011-12-03):
8. eDAM-8060D 隔离数字量输入/继电器输出模块
输入:4路 单端
逻辑电平0:+1V(最大)
逻辑电平1:+3.5V到+24V
输入阻抗:3KΩ
隔离电压:3750Vrms
输出:4路继电器
A型继电器 :2路(常开)
C型继电器 :2路(常开/常闭)
接触功率: AC125V@0.6A ;AC250V@0.3A
DC30V@2A ; DC110V@0.6A
继电器接通时间(典型) :3ms
继电器断开时间(典型) :1ms
绝缘电阻 :1000MΩ(500Vdc)
LED显示输入/输出状态
输入通道可做100HZ计数器使用(0-65536)
9. eDAM-8063D 隔离数字量输入/继电器输出模块
输入:8路 单端
逻辑电平0:+1V(最大)
逻辑电平1:+3.5V到+24V
输入阻抗:3KΩ
隔离电压:3750Vrms
输出:3路A型继电器(常开)
接触功率: AC250V@5A
DC30V@5A;
继电器接通时间(典型) :6ms
继电器断开时间(典型) :3ms
绝缘电阻 :1000MΩ(500Vdc)
触点寿命:机械式 2000X103,电子式 100X103
LED显示输入/输出状态
输入通道可做100HZ计数器使用(0-65536
电话13662275084 联系人:李泽光
10. eDAM-8063AD 隔离数字量输入/继电器输出模块
输入:8路 单端
逻辑电平0:+1V(最大)
逻辑电平1:+3.5V到+24V
输入阻抗:3KΩ
隔离电压:3750Vrms
交流固态继电器输出:3路A型继电器(常开)
接触功率: AC24V~265V@1A
负载电流:最大1A,最小10mA
触点漏电流:1.5mA
继电器接通时间 :1ms
继电器断开时间 :1.5ms
击穿电压:4000VAC
LED显示输入/输出状态
输入通道可做100HZ计数器使用(0-65536)
11. eDAM-8063BD 隔离数字量输入/继电器输出模块
输入:8路 单端
逻辑电平0:+1V(最大)
逻辑电平1:+3.5V到+24V
输入阻抗:3KΩ
隔离电压:3750Vrms
直流固态继电器输出:3路A型继电器(常开)
接触功率:DC3V~30V@1A;
负载电流:最大1A,最小10mA
触点漏电流:0.1mA
继电器接通时间 :1ms
继电器断开时间 :1ms
击穿电压:4000VAC
LED显示输入/输出状态
输入通道可做100HZ计数器使用(0-65536)
电话13662275084    联系人:李泽光

网友BL:
驱动程序能发个给我吗 谢谢! jn1128@126.com

网友BM(2012-03-15):
还不如用MODBUS RTU呢 这样不管你上位机是组态王还是力控等组态软件都可以!

网友BN:
这么壮观的跟帖啊!。。。。。。。。。。。。